今天找到一台奇怪的東西。

楼主(2022-10-04):
這台到底怎麼來我家的?

有用過它的會員請出個聲!

网友A:
便當盒 迷你電腦或HDMI WIFI遠端傳輸攝影專用,如果是高檔的都不俗可破6位數。

有有線網路偏向迷你電腦較大

都猜錯了類電腦 影音播放器,底部有規格,以實際為準,可能不到4K萬畫素。
Iadea XMP-7300 4K UHD Solid-State Network Media Player

网友:
感覺像工控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當盒 迷你電腦或HDMI WIFI遠端傳輸攝影專用,如果是高檔的都不俗可破6位數。

有有線網路偏向迷你電腦較 ...

正解!我故意沒有拍背面還能找出來真是牛~~

不過我還是不知道是怎麼來我家的?再來找時間看能不能在台灣使用?

网友B:
電視牆 多個顯示器拼接 很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視牆 多個顯示器拼接 很適用

這是在做電視牆?
我都還不知道電源開關在那裡哩!或許它有遙控器,不過看不出來有接收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在做電視牆?
我都還不知道電源開關在那裡哩!或許它有遙控器,不過看不出來有接收器。 ...

我猜是 HDMI 接收器(電視牆部分畫面),訊號走網路(有線或無線),由發射端(一對多)控制。
所以接收端不會有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 HDMI 接收器(電視牆部分畫面),訊號走網路(有線或無線),由發射端(一對多)控制。
所以接收端不會 ...

看來我家也沒辦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來我家也沒辦法用

我猜錯了,這台是多媒體互動機(Kiosk)。
類似現在速食店的點餐設備,應該是可接上觸控螢幕功能很多。

XMP-7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我家也沒辦法用

WISH 的後宮戰情室  翻牌流量熱力圖   有需要架設電視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錯了,這台是多媒體互動機(Kiosk)。
類似現在速食店的點餐設備,應該是可接上觸控螢幕功能很多。

官網有提供韌體更新(android 7.1)和操作手冊。

XMP-7300 User Manual

需要有一台電腦安裝IAdeaCare DEvice Management軟體,遠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