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5 LED 7mm寬的軟燈帶

楼主(2022-10-05):
各位大老, 家裏的LED 造型吊燈壞了,檢查結果是裏面的led 串燒了,
燈裏用的是2835 7mm寬的軟燈帶1米100顆燈珠18W, 5cm一剪的(每段是5顆併接).這種是需要定電流驅動器的燈帶.
不是一般網站在賣是有限流電阻的低壓燈帶. 是否請大家指點, 台灣有什麼店家找的到這種料?

网友:
PO 個照片看看!!
18000mW /100 = 180 mW/ea
180mW/3.2V ~= 56mA
56mA * 5 = 280 mA  -----5個LED 一併
280mA * 3.2 = 900mW 約 1W
若30W 吊燈 則 30W/1W = 30串 , 3.2V* 30串=96V
要選擇 280mA 限流的電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