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V5-573PG無法開機

楼主(2022-10-07):
品牌:ACER
型號: Aspire V5-573PG
故障狀況:充電器插上電源燈亮橘色,充滿電時亮藍色,但按電源鍵後,電源指示燈熄滅,螢幕沒畫面也沒亮,請教該如何檢查?謝謝

网友:
你測試的時候是插上電源測試
還是用電池測試
如果兩個都沒辦法開機
就先檢查CMOS電池有沒有電
3V 5V是否正常

楼主:
版主好
上電源測試
用電池測試都無法開機
檢查CMOS電池有電
請問3V 5V是檢查哪一個點,謝謝

网友:
PL14、PL15

電路圖、點位圖: DAZRQMB18F0.rar (1.71 MB, 下載次數: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