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裡有不用錢的小銅板可撿?

楼主(2022-10-07):
上次從朋友那裡A 了一些Panasonic 18650鋰電池,一直放著可能又會被推到牆角,想焊個電池來玩一玩,不過我的簡易型點焊機是用12V電池供電,用汽車用的太大又太重了,應該先來弄個小一點、輕一點的電池,我想到了這一個。

這個也是磷酸鐵鋰電池,我總共有5片,做12V只要用到4片,所以要拿掉一片,不過它原本的接線的電池樁頭被拆了,需要重新做一個才行。
我的想法是去撿一個厚黃銅片中間挖一個小的方形孔敲進去,這個黃銅片要是L型可以讓我鎖螺絲。

不知道什麼東西裡面有得拆?

网友A:
報廢的無融絲開關裡面,可能會有。

网友B:
老大意思 是要將下圖紅圈處 挖孔套上那裡 在焊接  還要有多餘凹成 L 型鑽孔鎖螺絲
如是 能找冷氣報廢銅管切開敲平 應該夠厚

网友C:
冷凍空調用的銅管敲扁就好了,純度也高。

或者CPU銅蓋,這個也很好用,拿來製作小匯流排或簡易大電流開關也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廢的無融絲開關裡面,可能會有。

我以前拆過一般家庭用的布雷加,裡面的銅片沒有這麼大,可能要工廠用大型的才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意思 是要將下圖紅圈處 挖孔套上那裡 在焊接  還要有多餘凹成 L 型鑽孔鎖螺絲
如是 能找冷氣報廢銅管切 ...

那個紅圈焊接處稍微破壞就能撬起連接片,不過連接片也嚴重變形,原因就是連接片是純鋁製品非常軟。
目前連接片是平的我沒辦法鎖M6螺絲,所以還得彎曲90度才能安裝。
請問冷氣的銅管厚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凍空調用的銅管敲扁就好了,純度也高。

或者CPU銅蓋,這個也很好用,拿來製作小匯流排或簡易大電流開關 ...

想到CPU的銅蓋是好點子,不過它不夠大片,因為還要預留彎曲90度裝螺絲的長度。

楼主:
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1. 12V 只需要4片電池,所以下圖綠色打X的電池拿掉。
2. 要拿掉上面說的電池需把綠色線段鋸開。
3. 我是想把綠色箭頭所指的連接片夾彎90度。

不過看了看這樣連接片再鑽上M6的孔可能所剩無幾,銅端子也無法覆蓋,所以想找能代用的銅片來取代。

网友D:
老大看您寫這麼多很累也看不太懂,直接說出你想要的尺寸跟厚度及材質比較實在,也不用在那邊猜猜猜

网友E:
1.綠線切開
2.箭頭折彎90度
3.圓圈擴孔6mm
這樣這組鋰鐵需要5顆電壓時還可以用。

最好的方式是我拿一顆NP7-12跟您換,就不用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綠線切開
2.箭頭折彎90度
3.圓圈擴孔6mm

要用5個的機會應該是0,最主要是這樣沒有保護,若有金屬物品不慎易誤觸容易發生危險,所以我要弄個電池盒裝起來。

我在淘寶也有看到磷酸鐵鋰電池的行動電源公板,多出一個拿來充手機應該可以充非常多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個紅圈焊接處稍微破壞就能撬起連接片,不過連接片也嚴重變形,原因就是連接片是純鋁製品非常軟。
目前 ...

冷氣安裝用銅管厚度
2分的是0.6
3 . 4分的是0.8
5分的是1.0

來來來 我有舊料或剩料

网友F:
圓型 又稱R型壓接端子  就是銅製(外鍍錫)

网友G:
Wish老大把您需要的尺寸規格貼上來
我這邊可能可以找得到大型 布雷加 的銅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看您寫這麼多很累也看不太懂,直接說出你想要的尺寸跟厚度及材質比較實在,也不用在那邊猜猜猜 ...

嘿嘿!不好意思讓你看到累了,就當我老頭子犯嘮叨別介意。
銅片大小約16mm*36mm,厚度約1~2mm,我原本只是想問看看有沒有什麼常見的東西可以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氣安裝用銅管厚度
2分的是0.6
3 . 4分的是0.8

有位會員跟我Line 提到他的放電加工朋友有紅銅,紅銅就是大陸說的紫銅,這種是銅裡面導電最好的。
現在想想或許冷氣銅管也是紫銅也說不定,原來的純鋁連接片厚度是2mm,用銅片代替應該可以薄一些。
如果冷氣銅管可以用就不用麻煩海馬大了,leo.rain跟你也算是同行,又住在我家附近,我來找他剪一段就可以了。
還是很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圓型 又稱R型壓接端子  就是銅製(外鍍錫)

我有想過,這個是我家最大的端子還差一點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sh老大把您需要的尺寸規格貼上來
我這邊可能可以找得到大型 布雷加 的銅片 ...

其實現在我的腦子不太靈光,有時候明明很常見的東西就有,但就是想不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現在我的腦子不太靈光,有時候明明很常見的東西就有,但就是想不起來。 ...

哈哈哈 我們是"同症頭"...
明明知道是有的東西
要用的時候就是找不到
我想我們倆年齡應該差不多我是四年級的
然後剛剛我從要報廢的機器拆了一點東西
等會兒有空拍再拍照傳上來給大家看看
這機器我沒猜錯的話應該是蠻精密的電子顯微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位會員跟我Line 提到他的放電加工朋友有紅銅,紅銅就是大陸說的紫銅,這種是銅裡面導電最好的。
現在想 ...

"紅銅" 就是純銅或是純度很高的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不好意思讓你看到累了,就當我老頭子犯嘮叨別介意。
銅片大小約16mm*36mm,厚度約1~2mm,我原本只 ...

失禮了,看到累是因為沒有修改的經驗,腦後不靈光一直在模擬要怎麼彎折怎麼改...轉不過來,還是等您改好再拍張圖比較實際些

手邊有變壓器紅銅散熱片餘料 厚1.0mm 120mm*47mm,看是否需要寄過去給您

楼主:
稍早經過leo.rain家,跟他聊起銅管的事,他裁了一小段5分的銅管給我,了解我的用意後貼心的用砂輪機把銅管中間切開,我回家後很容易的就把銅片敲平了。

這個銅管的管壁厚度只有1mm,我發現銅片我手上的工具已經很難加工,銅的導熱很好,稍微修整溫度就上來,想說就先把電池的連接片先撬下來,結果連接片與電池也焊的很牢......,這下有點為難了,先儘可能不折到電池電極的範圍把連接片折到90度。

電池正極跟負極上的孔是3mm,我本來是想用M6螺絲,但是從僅存的連接片看來最多用M5比較保險,明天找看看有沒有M5的螺絲攻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禮了,看到累是因為沒有修改的經驗,腦後不靈光一直在模擬要怎麼彎折怎麼改...轉不過來,還是等您改 ...

沒事!你是想協助我才會累......。

我拿leo.rain給我的1mm銅片要切一條直線都很不容易,何況還要鑽那個四方孔,由於我沒有焊接的裝置,那個四方孔一定要開的非常非常非常密合,敲下去就不要再拿下來的程度,以目前我的眼力及技巧可能困難度很高,所以還是先延用最早的方案,還是很謝謝你要給我銅片,如果不合用再來用銅片。

网友H:
回收場買看看,應該有機會

工業配電箱的銅排

開關箱銅排

或一般水電施工的家用電源箱 接地端子排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有想過,這個是我家最大的端子還差一點點。

冷氣安裝用銅管 ,鋸兩刀改成R型壓接端子

前端打開加工成36mm*16mm ,鑽ㄧ固定孔,凹折成90度L型,

後段留一段20mm圓管用來壓接電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現在我的腦子不太靈光,有時候明明很常見的東西就有,但就是想不起來。 ...

找一些報廢的大顆的 IC (FT5754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收場買看看,應該有機會

工業配電箱的銅排

這個銅排我以前在公司時很多,不過誰也不會想到若干年後會想要一條........
拿回leo.rain 的冷氣銅管後,自己加工才發現以我目前手中的工具來說很困難,只能退回用原本的純鋁連接片湊合著用,真的不行再來動用人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冷氣安裝用銅管 ,鋸兩刀改成R型壓接端子

前端打開加工成36mm*16mm ,鑽ㄧ固定孔,凹折成90度L型,

我終於了解lazy104 說看了就頭痛了。
沒有圖片的幫助我看了好久才了解你說的意思,如果要做成你說的樣子,我其實去A 一個大顆的O型端子就可以了不是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稍早經過leo.rain家,跟他聊起銅管的事,他裁了一小段5分的銅管給我,了解我的用意後貼心的用砂輪機把銅管 ...

鋁板攻M5的牙?一用力就滑牙了,還是要用螺帽才能有比較好的固定力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鋁板攻M5的牙?一用力就滑牙了,還是要用螺帽才能有比較好的固定力道。

有道理!這我倒沒想到,不過這下又得去A 螺絲、螺母華司跟彈簧華司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終於了解lazy104 說看了就頭痛了。
沒有圖片的幫助我看了好久才了解你說的意思,如果要做成你說的樣子 ...

那? 就不是  那裡有不用錢的小銅板可撿?

請問您圖中 四個電池原本已串接在一起 獨留正負電極將其凹成90度L型,
不是要找一個˙ 可行的配接方式嗎 ?

所以請問 老大  您是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 就不是  那裡有不用錢的小銅板可撿?

請問您圖中 四個電池原本已串接在一起 獨留正負電極將其凹成90 ...

目前就是先這樣︰

网友J:
牛一直忍著沒亂入這一帖..
但.. 實在是忍不住了....

Q: 那裡有不用錢的小銅板可撿?
A: 海灘/公園 都有... 只要你能找得到的話.. (笑)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牛一直忍著沒亂入這一帖..
但.. 實在是忍不住了....

金屬探測儀 是要到哪邊找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一直忍著沒亂入這一帖..
但.. 實在是忍不住了....

那是青銅~~

网友:
最少都有75%~902%的銅耶~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