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復盛空壓機CA-51壓力到1就打不上去

楼主(2022-10-08):
這台空壓機壓力錶只能打到到1kg,然後還是持續運轉,但壓力就是沒辦法再往上,
推測是機頭的問題,

拆下的機頭

拆上面要鬆那顆大的螺絲21mm嗎?
我拆了四邊10mm頭的六角螺絲,上面還是打不開

下面打開可以看到裡面的搖臂,裡面零件看起來沒什麼磨損

1.沒拆過活塞,請問拆的順序是怎樣?
2.這更換活塞墊片就可以正常嗎?
這台1/4應該沒有送修價值,維修起來的價格也幾乎可以買一台中古機了吧!所以只能自己試試看。

网友A:
應該是舌簧片壞了~要拆缸蓋~圖3- 4顆 10mm拆下 敲一下應該就開了~
再檢查看舌簧片是不是壞了~在上網找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舌簧片壞了~要拆缸蓋~圖3- 4顆 10mm拆下 敲一下應該就開了~
再檢查看舌簧片是不是壞了~在上網找零件 ...

10mm四顆我拆開可是敲不開,
所以我才問21mm是不是也要拆
確定不用我再用一字起子敲敲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mm四顆我拆開可是敲不開,
所以我才問21mm是不是也要拆
確定不用我再用一字起子敲敲看。 ...

你不放心就全拆了~當作分解大保養~
活塞不要亂拆沒拆裝過的會裝不回去汽缸
缸蓋應該只是被密封膠黏住了~
裡面只是氣道跟進排氣的舌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放心就全拆了~當作分解大保養~
活塞不要亂拆沒拆裝過的會裝不回去汽缸
缸蓋應該只是被密封膠黏住了~

我汽缸蓋拆下來了,21MM那顆螺絲完全沒作用,
紅色那顆是什麼?往上拉馬達運轉有壓力進去,
但放下去馬達只是轉,壓力沒進去

C型環拆開裡面只是一彈簧寒一片簧片,是不是往上拉空氣可以通到右邊那個孔?
上下表面都有一層紙,是類似油封作用嗎?紙封買的到嗎?

底部拆開鬆兩顆螺絲把汽缸拿出來

裡面的軸心看起來沒有磨損
接下來就是找汽缸環?請問汽缸需不需要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汽缸蓋拆下來了,21MM那顆螺絲完全沒作用,
紅色那顆是什麼?往上拉馬達運轉有壓力進去,
但放下去馬 ...

活塞環的缺口不能在同一個方向,3環的要差120度一個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環的缺口不能在同一個方向,3環的要差120度一個缺口。

我拆下時沒注意到這個,還好三哥有提醒,不然裝回去真的不知道。

同邊是我把它轉成同一邊的。

這零件只能去復盛找嗎?

還有油塞環更換是直接撐開套進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下時沒注意到這個,還好三哥有提醒,不然裝回去真的不知道。

同邊是我把它轉成同一邊的。

找原廠是比較方便些,外面也很難找到相同規格,(不知是否有規格品)
裝活塞環可以用外張鉗,(握柄按下,鉗口打開,類似尖嘴鉗,尖嘴鉗算內張鉗。)
裝的時候小心缺口內壁不要刮傷活塞,可以用護貝膠膜墊在中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放心就全拆了~當作分解大保養~
活塞不要亂拆沒拆裝過的會裝不回去汽缸
缸蓋應該只是被密封膠黏住了~

舌簧片沒壞,我用化油器洗一洗很乾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汽缸蓋拆下來了,21MM那顆螺絲完全沒作用,
紅色那顆是什麼?往上拉馬達運轉有壓力進去,
但放下去馬 ...

21MM應該是在鎖皮帶護蓋~
圖1是洩壓閥嗎?怪怪的~你拉開時有洩壓嗎?
圖2看起來怎麼好像進排氣裝錯邊ㄟ~怎麼高壓進氣沒有逆止的機構~還是另外有逆止閥?
這個C行扣環拆開後是長怎樣??
圖3油封墊片應該買的到~或是厚紙板+打密封膠也行。這張照片上缸體上有留低壓進氣端舌簧片的位置ㄟ!
活塞環應該不用換,不過缺口的位置要錯開,照片上第3環的溝內好像有打孔的記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MM應該是在鎖皮帶護蓋~
圖1是洩壓閥嗎?怪怪的~你拉開時有洩壓嗎?
圖2看起來怎麼好像進排氣裝錯邊ㄟ~怎 ...

圖1是洩壓閥嗎?怪怪的~你拉開時有洩壓嗎?
那不是洩壓閥,只是讓氣打進筒子的通路

圖2看起來怎麼好像進排氣裝錯邊ㄟ~怎麼高壓進氣沒有逆止的機構~還是另外有逆止閥?
我不知道逆止閥在哪裡?會不會小台不須逆止閥?

這個C行扣環拆開後是長怎樣??
圖3油封墊片應該買的到~或是厚紙板+打密封膠也行。這張照片上缸體上有留低壓進氣端舌簧片的位置ㄟ!
活塞環應該不用換,不過缺口的位置要錯開,照片上第3環的溝內好像有打孔的記號

活塞上活塞環裡都有打孔,可惜東西我拿給復盛去調零件,不然可以拍照。

网友:
復盛這一家算不錯~公司有買他家的空壓機~故障時找過經銷商來看過~
零件真的不貴~不會像一般維修廠商亂喊價~你可以問看看~反正問又不用錢

楼主:
回報一下後續結果,

200元換完活塞環,壓力可以到達自動停止,但時間很久,
推測汽缸壁應該有縫隙了,所以活塞環往上時,
一部分空氣往下漏,會有氣往機油口噴出來
這表示空氣往下流,這台算是報廢了!

网友C:
這個可以拿去搪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可以拿去搪缸嗎?

復盛跟我說這種小台的如果換活塞環沒用就不建議修了!
沒有那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