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Asus 無線分享器熱當改善

楼主(2022-10-08):
這台用了兩年多的分享器最近不時熱當,
頻率慢慢提高就把他拆開來整理,
整個板子電解電容才兩顆 smt 的,
一個輸入端 19V 的不管他,
還有一個是 5.2V 電壓的電容(紅色圈圈處),
反正就預防性更換成效能更好的 oscon 電容,
另外兩個黃色圈圈處缺少電容也一併補上,
然後上蓋挖了八公分的靜音風扇接在輸入端的 19v 處,

最近在瘋 3D 列印,
就找了個風扇罩的 stl 檔列印,
原先是六公分的,
在切片軟體內放大成八公分,
結果螺絲孔位也走鍾,
只好用束帶固定

風扇後面出風口處,

封好外殼上電進管理程式看系統溫度,
果然比較低了..

网友A:
看起來好像是18U? 有機會刷機~

5G IC 加上CPU 熱上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好像是18U? 有機會刷機~

5G IC 加上CPU 熱上加熱~

偏好華碩的分享器就是要找可以刷韌體的機型才好

网友B:
我家中華光世代主機上面已經是鐵網,但還是很容易熱當
報修換了一台(中古的)還是照當不誤

裝一台USB小風扇直接對著吹,就再也不會當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中華光世代主機上面已經是鐵網,但還是很容易熱當
報修換了一台(中古的)還是照當不誤

強烈懷疑是商人的陰謀,
故意不做風扇讓機器高溫燒個3,4年壞掉,
WIFI 新規格出來然後大家就直接換新機了,
之前已經有兩台分享器是 WIFI 晶片燒掉被迫換機,
決定加個風扇看看可以撐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強烈懷疑是商人的陰謀,
故意不做風扇讓機器高溫燒個3,4年壞掉,
WIFI 新規格出來然後大家就直接換新機了, ...

我也這麼認為
如果東西不壞,新的就少了很多人買囉

网友:
4# 正解! 家裡用的是 ASUS RT-86U 不到一年就掛!還好有保固三年,換一台新的。之後用USB接12V 風扇就沒有問題。

网友C:
加風扇怕吵,現在很多都是住大樓,很容易聽到呼呼呼的聲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風扇怕吵,現在很多都是住大樓,很容易聽到呼呼呼的聲音。

如果怕有風聲會吵到
那就跟我一樣 都開掛(脫光.裸體)

网友:
如果會熱當加裝風扇確實會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