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YSON SV6吸塵器使用心得與電池改善

楼主(2022-10-09):
1.日前收到一支如上型號吸塵器,稍加整理,電池鎖住,打開量電壓,共六顆18650,其中三顆3.4兩顆3,一顆2.72V,用電供全部充至3.4,改用25.2V直接插入原本的充電孔充,解鎖可充了

2.用電供充不方便,找一個32v適配器,改電壓25.2V,用0.5 +2.5+4.5歐姆,水泥電阻3黨3P開關芬強中弱限流

3.用了幾次,發覺續航力很差,原廠使用2100MAH六顆串聯,本就先天不足,聽說雖好用但電池消耗太大了,即使後來新型的電池改20700,我認為也是差不了多少,於是動了改成2並六串的念頭,在這裡先感謝”台中小賴”大熱心寄了5.6顆電池給我,才得以繼續完成,感恩~~~
原來的保護板,插座. 保險絲,指示燈.微動開關.充電座沿用,這個位置就當控制板

4.用硬點的洞洞板,做控制板,MOSFET用拆機的IRFP250N. VGS用15:10K分壓得6-10V左右

5.本來的空間6顆,用兩組電池盒,開孔再用矽利康黏成雙胞胎,白色電池固定座,中間內兩旁墊高4MM,預留空間放保護板

6.找12顆內阻接近20以內的電池,裝入後測試空間,剛剛好

7.保護板+溫度開關,接好把原來的0歐姆電阻去掉,先做好記號,焊好線再塞入兩排電池中間

8.塞入後,線全部焊好,P-拉到最上面,接控制板

9.控制板各個接點位置

10.塞入一邊,另邊的微動開關+充電座裝上

11.壓下開關,綠燈亮通電

12.裝上充電

13.原本重量

14.加一倍電池後重量,約增加310公克

15特寫;心得;電池盒用矽利康較不牢靠,如果能有熱心人能用3D列印,有需要用到的再發起團購,那就更完美了。

16.動作測試;

結論;之前使用十分鐘,電池感覺很燙,現在同樣使用,沒感覺溫度上升

网友A:
套件 可單買外殼

哦哦,看錯,是指裡面6入電池盒X2

网友B:
真是專業的改裝,剛好從痞友那邊回收到,剛好我處理掉的速度慢,剛好我看到大大之前文章,剛好我還找的到這電池,廢品獲得最好的利用,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 可單買外殼

哦哦,看錯,是指裡面6入電池盒X2

中國有很多套件可買,保護控制板.電池全有,只是耐用度比原廠還差,就是沒有人開發改良進階版,應該是有錢可赚,大家皆大歡喜,何樂而不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專業的改裝,剛好從痞友那邊回收到,剛好我處理掉的速度慢,剛好我看到大大之前文章,剛好我還找的到這 ...

痞酷有您真好,您的熱心,這帖才能完成,謝謝!感恩~~~

网友C:
這個太兇了
只是重量沒辦法,要方便就要有所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太兇了
只是重量沒辦法,要方便就要有所捨

撿到的SV6,如果要花5千多買電池,我是鐵定出不了手的,沒錢的人,只好自力救濟,追求好用方便又不花錢的方法,這帖的目的就是希望.跟我一樣的人,能享受.體驗有錢人的用具。

网友D:
我也有一台這種無線差不多的,但改成用牧田電池,這樣就能跟其他電動工具共用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這種無線差不多的,但改成用牧田電池,這樣就能跟其他電動工具共用電池 ...

能改成達到自己,理想的用法,目的就達成了,讚一個!

題外話;有很多東西,光聽別人說,很難真正體會到它的便利性,常聽人說有的好用具,使用後就戒不了,很難被取代,DYSON吸塵器可說是其中之一,以前總想為什麼電池那麼貴,大家還是照買,甚至舊型還沒壞,就換新型的,以為全是有錢人的任性,口袋夠深,自己用了之後,才知一個產品的好,是有它的優點存在的。

网友:
這種電池原來還能這樣改,見識見識了,感謝分享好文!!
常看到這種特殊規格的貴森森物品,都壞配件(電池)

网友:
厲害厲害....    都只敢撿電池來用而已

想不到還能這樣改

太厲害了

网友:
好專業的電池修改,完全變成DIY電池了~超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