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漏氣檢知器 STCH-1000HW請教

楼主(2022-10-09):
請教瓦斯漏氣檢知器
STCH-1000HW有內設"安裝年限警報功能"有方法可以解除或重設嗎?
非常感謝

网友:
拆開 斷電看看能不能清零
只是要這樣做就拆掉不要裝就好~使用5年後瓦斯偵測元件的壽命也差不多了~靈敏度已經下降了~
一般家庭的油煙就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