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ASUS H97-PLUS2.01版點位圖電路圖

楼主(2022-10-10):
目前故障是CHA_FAN2風扇不轉,想自己修看看~修不出來~向各位大大請教了

是否有正確的點位圖跟電路圖可以讓小弟維修此板,目前是參考H91M-E的點位圖來維修(最接近)
原本CHA_FA2風扇不轉~量插座第3腳沒有電壓0.013V~查看是否OU320點位IC故障
將CHA_FAN1的OU310點位IC(NCT3941S-A)與OU320對調交叉測試~CHA_FAN2的第3腳居然變成12V的電壓了!!感覺過高了

而對調後~CHA_FAN1仍是正常的,風扇可以轉~各腳電壓如下圖~
看來OU320的IC沒有壞???
已經比對H97M-E的點位附近的電阻阻值都差不多~但有些點位不同
目前已經查無方向也換過點位OQ320的絲印 t 04 無效
求各位前輩幫忙了~謝謝大家

楼主:
非常感謝楊大俠提供的點位圖,之前也懷疑過OQ321
但是因為測量了OQ311值與EN電壓一樣,
加上找不到絲印WCM的N-MOSFET ME2N7002E 因此暫時被我排除在外了
現在有楊大俠的指導,我想可以大膽的換掉它了
請教前輩N-MOSFET ME2N7002E 可以用絲印702(2N7002P)
或者絲印12W(2N7002P)代換嗎??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MEN7002E的datasheet 決定用絲印12W(2N7002)來替換看看~
等晚一點回家再來換看看~有結果再上來跟各位前輩報告

楼主:
進度回報
昨晚換過絲印12W~故障依舊XD
不過把12W再換回原本的WCM及周邊電阻電容更換之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現在的情況是開機時風扇3腳會先飆到12.04V然後慢慢掉電壓到7V多左右~
這時候如果插上風扇~風扇就可以轉了~轉速也能被偵測到
但是如果一開機時就插上風扇~因為3腳電壓過高~風扇是不會轉的
請問各位前輩有遇過這種情況嗎??
很像是哪個電壓沒有迅速就位的感覺~
對著點位圖~阻值該量的該換了都換過了XD
請教前輩我還漏了哪些地方呢?

楼主:
目前找到的文件點位OU320是NCT3941S-A
1腳輸出     2腳輸入       3腳開啟       4腳???設置???

目前3941-A的4腳我不會唸~但感覺它就是一個控制電壓~(再請各位前輩教導一下了)
當4腳電壓越是高電頻,1腳的輸出電壓就越高
現在的狀況是下圖點位中亮起來的點~~開機時都是3V然後慢慢下降到1.86V左右
當NCT3941第4腳電壓是3V的時候輸出腳就是12V了
當NCT3941第4腳降到1.86V左右~輸出也降到7.45V左右了
這時再插入風扇的時候~風扇就會轉了XD
但是如果關機~插上風扇~再開機的時候~風扇就不會轉了。。。。
如何讓這幾個點位開機的時候保持在1.8V左右呢? t04??
各位前輩有什麼高見嗎??

网友:
曾經試過維修主機板,但是過於複雜…放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找到的文件點位OU320是NCT3941S-A
1腳輸出     2腳輸入       3腳開啟       4腳???設置???

關鍵點是4線風扇針腳定義:
GND、VCC、FG轉速信號、PWM(調速,
PWM通過方波占空比控制轉速。PWM接地--最低轉速,
PWM不接最高轉速。頻率25KHZ。)。

你原始的CHA_FA2是0.013V,這是風扇的供電腳,
沒供電當然不轉,

另外, NCT3941S-A第3腳是低電位開啟,
請確認第3腳是否為low,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該主機板昨天晚上完修了已經裝機使用了!
我把點位圖上面相關的零件都換了,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把風扇插座插到底時不會轉~插一半時就會轉了XDXDXD
真的是....玩那麼久的電腦也沒有遇過風扇腳座氧化的
將針腳刮一刮之後就正常了~算很機車的故障嗎??

非常感謝楊大俠提供的點位圖,讓小弟得以更換料件
目前OU320與OU310對調之後就沒有再換回
Q321更換絲印12W無效後再換回原來的絲印WCM
更換零件如下
ORN6,OQ320 , OU320R4, OR328, OU320C1, OU320C2, OC321
希望板子可以用久一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該主機板昨天晚上完修了已經裝機使用了!
我把點位圖上面相關的零件都換了,發現一件事 ...

恭喜完修

网友:
如果不更换OQ320元件还有其它方法吗

楼主:
最簡單的方法應該是捨棄不用~直接用電源供應器供電的風扇吧!
只是因為小弟想要修修看風扇供電問題~所以才研究一下。

楼主(2022-11-13):
引用 网友A:
關鍵點是4線風扇針腳定義:
GND、VCC、FG轉速信號、PWM(調速,
PWM通過方波占空比控制轉速。PWM接地--最 ...

Jacson99大大您好

今天剛好有空去驗證測量一下您說的NTC3941S-A的第3腳是否為low
但是測量之後發現開啟是4.66V的高電平耶!!
這是否有問題呢??

之前說的第4腳也穩定在1.8V左右了,風扇運轉正常
該主機從上次裝機後至今正常運作中,是否有哪邊不正常被小弟忽略了呢??
還煩請前輩告知~免得哪天又壞了!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cson99大大您好

今天剛好有空去驗證測量一下您說的NTC3941S-A的第3腳是否為low

有分 NCT3941S(第3腳高位開啟) 和NCT3941S-A (第3腳低位開啟),
要看實際電路到底用了哪一顆?

但風扇電路就那幾支腳, 壞了再修吧,
不要執著一定要量到怎樣的訊號,
不小心短路就越修越大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分 NCT3941S(第3腳高位開啟) 和NCT3941S-A (第3腳低位開啟),
要看實際電路到底用了哪一顆?

好的~因小弟是門外漢~所以擔心主板會因為不正常的高電平又壞掉而已~
謝謝J大的解說~如今小弟安心使用了!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