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不及使用的OMRON HEM-6121血壓計

楼主(2022-10-10):
不限時間,因為我常會忘記
不限資格,因為大家都有機會

OMRON HEM-6121 血壓計一個,買來用過一次就忘記了,第二次要使用時已經無法開機。
大家都很有經驗,是的,電池漏液造成的,不想拆了,想試試手氣的會員請排隊。

一律寄送超商,因為郵局還要抽號碼牌,又有時間限制,有時候人還挺多的要排隊。

网友:
有需要,排隊索取。謝謝!

网友:
標題太驚悚了,會嚇到人

网友:
這個wish修的好嗎?

网友:
學姊排隊了

网友:
妳在旁邊多問幾次"修好沒",有很大機率可以修好

网友:
聽樓主描述有畫面,
是黑色跟金色,
小弟的血壓計四顆AA改用兩顆鋰鐵搭兩顆假電池,
一天量兩次,
大約三到四週充一次電,
頭好壯壯.

网友:
剛好欠缺手腕式血壓計
家裡長輩用的比較簡單習慣,
我也排隊索取,希望有機會,謝謝!!

楼主:
沒有WISH修不好的

楼主:
聽說 WISH 最近經常會臉紅氣喘應該是血壓高了,要多注意健康記得常量血壓
這個血壓計就送給烏骨雞學姐了

网友A:
我一定要出來說。

▼這台是烏骨雞學姐平時在用的手腕型血壓計。

▼有一天烏骨雞學姐說它壞了拿給我修理。

▼起初我以為是LCD 黑了而已,那知道也是電池出汁。

▼原先以為把出汁的地方清一清了事,結果事情沒有憨人想的那麼簡單,下方這個彈簧我可是用上我所有的工具才弄這麼乾淨,但是注意看還是會看到電鍍層被破壞的痕跡。

▼問題都不是在這裡,電池液已經破壞電路板的阻焊層,滲透到電路板的鍍金層了。

我還沒回收就是想有時間是不是再救它看看?因為這台手腕型的血壓機烏骨雞學姐常常在使用,她老公又含慢賺錢導致她很節省就是不買新的,她可能一直在等著我修好還給她吧!所以看到咖啡哥拿出這台她眼睛突然亮了。

常常使用為何會用到漏電池液?因為烏骨雞學姐也是使用著名鹼性電池,所有的兔子都停了,只有裝XX鹼性電池還在跑,對啊!也不是跑到沒電,而是跑到漏液。電池漏液就自己搞壞就算了,結果是拖了血壓計陪葬,想一想這個能不能申請國賠?
我們去商店買電池應該也不會注意這排電池放多久了?所以買電池一定要買最近期出品的,看看會不會少點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定要出來說。

▼這台是烏骨雞學姐平時在用的手腕型血壓計。

血壓計通常是6V,用5V的適配器改一下應該是可用,要不用個電池盒裝在外面也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定要出來說。

▼這台是烏骨雞學姐平時在用的手腕型血壓計。

N年前還有在用"兔子"的鹼性電池,有次羅技鍵鼠遭漏液損毀,連絡電池代理商後,告知再去買一套,發票寄給代理商,然後錢就進戶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 WISH 最近經常會臉紅氣喘應該是血壓高了,要多注意健康記得常量血壓
這個血壓計就送給烏骨雞學姐了 ...

聽說的不準,是剛跑全馬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血壓計通常是6V,用5V的適配器改一下應該是可用,要不用個電池盒裝在外面也安全些。

6V的適配器以前很常見,手機還可以自行拆換電池的時代,電池充電座就是用6V適配器。
我手上就有好幾個時代的眼淚,也是留著接血壓計。最近才送出一個。

网友C:
我查了學姊的KP-6261 、本帖OMRON HEM-6121 都是四號AAA電池 x 2

應該是 3V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學姊的KP-6261 、本帖OMRON HEM-6121 都是四號AAA電池 x 2

應該是 3V 吧?

這個血壓計已經在烏骨雞學姐那裡了,我記得是2顆四號電池,後續得問wish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學姊的KP-6261 、本帖OMRON HEM-6121 都是四號AAA電池 x 2

應該是 3V 吧?

通常
手腕式的用兩個4號電池,無電源孔。
手臂式的用四個3號電池,一般有6V電源孔。
手臂式血壓計使用者如果一開始用電池,之後就會常找不到原廠附贈的6V適配器收到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