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6U (X5556UR) 不開機求助

楼主(2022-10-10):
ASUS  X556U  ( X556UR )

機板  X556UV - REV : 3.1

狀況 :  二手維修 - 不開機 -- 上電 電流 可上到  6.7A 然後下降到 5A 保持

發現 CPU 有一電壓不正常 PL8101 電壓 0.1V 而已 不正常 PU8001 -  41腳 EN - 3.3V 正常

接下來不知是 CPU 掛還是 PU8001 還是 還有其他地方要注意的

補充內容 (2022-10-14 04:18 PM):
狀況 :  二手維修 - 不開機 -- 上電 電流 可上到 0.67A 然後下降到 0.5A 保持

网友A:
+VCCGT 集顯沒出,板載內存屏蔽看看

或是刷看BIOS

网友B:
那一路好像是內顯供電 網路上說他電壓好像不會太明顯 內存電壓正常才會出來

网友:
你的標題只有廠牌型號,可以補上故障情形嗎?例如你的情形是不開機。
這是方便以後會員容易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GT 集顯沒出,板載內存屏蔽看看

或是刷看BIOS

BIOS  也用過 獅大 之前幫我修改過的 那版本 - 狀況一樣

那就來屏蔽 內存看看!

感謝提供意見

補充內容 (2022-10-11 12:22 AM):
屏蔽 內存 也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路好像是內顯供電 網路上說他電壓好像不會太明顯 內存電壓正常才會出來 ...

內存電壓 有出來

网友C:
電流5A應該有哪裡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流5A應該有哪裡短路了

我說的 5 A 不是短路的 情況  是正常上電後 電流可到跑道 5A 保持的狀況

感謝回應

補充內容 (2022-10-14 04:22 PM):
應該是 0.5A    SORRY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說的 5 A 不是短路的 情況  是正常上電後 電流可到跑道 5A 保持的狀況

感謝回應

可是印象中這台開機不會到5a的電流,上電後到5a小弟想的方向應該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的 5 A 不是短路的 情況  是正常上電後 電流可到跑道 5A 保持的狀況

感謝回應

接著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印象中這台開機不會到5a的電流,上電後到5a小弟想的方向應該是有短路 ...

我也不知道他為何要用 5A 來通稱~

我猜想他說的是電流是觸發後跳變 0.67A、降到0.5A 後沒跳變

5A(安) 大電流已經是大短了吧 ,近 100W 的輸出。6.7A 就 120W了

一般入門筆電應該不會有那麼高電流

网友E:
難怪大家會有疑問.這台變壓器是3.42A.不應該上電後會跑到5A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難怪大家會有疑問.這台變壓器是3.42A.不應該上電後會跑到5A

抱歉 是我的錯 不是 5A 是 ( 楊大俠 ) 說得這樣 (觸發後跳變 0.67A、降到0.5A 後沒跳變) 不亮機 風扇 轉

獅大 這還能修改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印象中這台開機不會到5a的電流,上電後到5a小弟想的方向應該是有短路 ...

SORRY  是 0.5A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 是我的錯 不是 5A 是 ( 楊大俠 ) 說得這樣 (觸發後跳變 0.67A、降到0.5A 後沒跳變) 不亮機 風扇 轉

一般這個問題.屏蔽記憶體應該會好.你可要確定屏蔽正確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這個問題.屏蔽記憶體應該會好.你可要確定屏蔽正確喔

有扒文過 - 都改過  -  因發現這台是有泡過水的泡水機

可能不是很嚴重 有清理過 可開機後用過一陣子

後掛掉的

感謝提供意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