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15-R220TX 開機10-20鐘,會自動關機,求解

楼主(2022-10-10):
如標示說明,HP筆電開機放置10-20分鐘會自動關機,進Bios閒置也是一樣,換過散熱膏,散熱器也清潔過,皆是如此,有人知道問題點嗎?謝謝各位

网友A:
應該是BIOS的問題 把BIOS讀出來傳上來或去網路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BIOS的問題 把BIOS讀出來傳上來或去網路找

附上本身bios數據~~麻煩獅子魚大大
HP 15-R220TX.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3)
HP 15-R220TX.part2.rar (1.25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本身bios數據~~麻煩獅子魚大大

HP 15-R220TX-ME.rar (4.25 MB, 下載次數: 2)
如果故障依樣就進BIOS看看序號那些是不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故障依樣就進BIOS看看序號那些是不是有問題

好的~謝謝獅子魚大大~~這幾天再刷BIOS試試~~順帶問一下~ASUS X540S (主板 X540SA)~插電無待機電流~~但有亮充電指示燈~~按開關無觸發電流無跳變~~量測3V和5V有電壓~~先刷BIOS有機會亮機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獅子魚大大~~這幾天再刷BIOS試試~~順帶問一下~ASUS X540S (主板 X540SA)~插電無待機電流~~但有 ...

可以試試看要看主板上的貼紙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試試看要看主板上的貼紙型號

好的~我再試試~謝謝啊

网友:
我之前也有類似問題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故障依樣就進BIOS看看序號那些是不是有問題

報告一下~~狀況依舊~~原先和魚大大提供的bios PO上來~~二張bios照片好像都一樣~~是否沒燒好

原先本身BIOS

原先本身BIOS

魚大大的BIOS

魚大大的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一下~~狀況依舊~~原先和魚大大提供的bios PO上來~~二張bios照片好像都一樣~~是否沒燒好

狀況一樣不一定沒燒好
只能先排除一下BIOS
溫控線路有檢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狀況一樣不一定沒燒好
只能先排除一下BIOS
溫控線路有檢查嗎

獅子魚大大~~有這塊板子電路與線路圖嗎 AS056 LA-B972P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有這塊板子電路與線路圖嗎 AS056 LA-B972P

ASO56 LA-B972P (REV 1.0).pdf (5.45 MB, 下載次數: 11)

楼主:
小弟所學不多~電路圖上溫控線路應往哪方向去查找~找尋peci_ec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所學不多~電路圖上溫控線路應往哪方向去查找~找尋peci_ec嗎?

先燒錄這版BIOS
HP 15 R Series ASO56 LA-B972P Rev1.0 UMA 25B64BSIG.rar (4.36 MB, 下載次數: 3)

溫控線路在第28頁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這BIOS是最後希望了~~因為之前有發一個訊息ASUS X401A~~最近修好了~原先的CPU 是B940雙核心~~因X401A筆電CPU是可更換的~~手中有一台零件筆電 i3-2310~~將x401a升級i3 cpu後~~神奇的一幕發生~~跟這台HP R220TX狀況一樣~~不到20分鐘會自動關機~~試了三次後~~狀況依舊~~當下換回B940 CPU後~現已開機1小時~~功能正常  所以不是BIOS的話~~CPU內部故障情形機率就很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這BIOS是最後希望了~~因為之前有發一個訊息ASUS X401A~~最近修好了~原先的CPU 是B940雙 ...

hm70本來就只支援雙核以下

楼主:
謝謝abistt指教~~但有網拍賣家一樣是hm70晶片~但她可以上i3-2350m~~是哪裡不同嗎~~謝謝

楼主:
回報獅子魚大大~~該版本燒錄後~~可正常使用以開機2小時沒問題~~非常謝謝你~~目前有一小問題就是開機時須等18秒左右才會亮螢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獅子魚大大~~該版本燒錄後~~可正常使用以開機2小時沒問題~~非常謝謝你~~目前有一小問題就是開機時須 ...

你的板子是有獨顯還是沒有獨顯
那試試這版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是有獨顯還是沒有獨顯

回獅子魚大大~此機有獨顯NVIDIA GeForce 820M~~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大~此機有獨顯NVIDIA GeForce 820M~~謝謝~~

那就試試這版BIOS
HP Notebook 15-r239nl.rar (4.22 MB, 下載次數: 1)

楼主:
再次感謝獅子魚大大~~重新燒錄後再回報~~

楼主:
昨天重新燒錄BIOS後~~已可正常秒開機~~謝謝獅子魚大大~另外說明一下~~開機後有出現一行英文文字~~該如何去消除它呢~謝謝

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

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重新燒錄BIOS後~~已可正常秒開機~~謝謝獅子魚大大~另外說明一下~~開機後有出現一行英文文字~~該如何 ...

https://h30434.www3.hp.com/t5/No ... m-p/4190592#M138872

https://www.sj3c.com.tw/%E8%A7%A ... %E9%8C%AF%E8%AA%A4/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h30434.www3.hp.com/t5/Notebook-Hardware-and-Upgrade-Questions/manufacture-programming-mode ...

不好意思~~詢問一下大大~~該檔案下不來 ftp://ftp.hp.com/pub/softpaq/sp63501-64000/sp63610.ex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詢問一下大大~~該檔案下不來 ftp://ftp.hp.com/pub/softpaq/sp63501-64000/sp63610.exe  ...

我不知道哪一版是可用的要自己試
HP BCU.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
HP BCU.part2.rar (4 MB, 下載次數: 1)
HP BCU.part3.rar (2.26 MB, 下載次數: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哪一版是可用的要自己試

好的~我再試試~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