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麼方法可以切出圓形?

楼主(2022-10-11):
我有一個臭氧產生器的模組,丟在一旁已經一段時間,當初想把它組合起來用就遇到麻煩事,所以我真的要使用就"開放式"。

大家的物理化學還沒忘記的話,應還記得人造的臭氧要用到高壓。
咦!以前看過的人造臭氧不是有根玻璃管嗎?沒錯!但是現在有這種平板型的了,我用了一段時間的經驗是覺得跟玻璃管的一樣,大家如果開車去原廠保養也會做臭氧消毒除臭的服務,你馬上進車內應該是受不了的。

我的麻煩就是在找有沒有不用錢的鐵盒子.......,什麼!又是想找不用錢的,對!就是要找不用錢的。
我還真的找到了,就是電腦ATX Power。
這個臭氧模組高度比一般的ATX Power 剛好低一些些,放進去是算剛剛好的,我也看過ATX Power 也有比一般大一些的,這種可以更合適,不過我手上沒有這種大顆的就沒試過了。
臭氧模組在工作時會產生高熱,不管是玻璃管或這種平板型的都會,所以市售品都配有風扇,主要就是散熱跟把臭氧吹出去,但是ATX Power 的風扇只有一邊,它的另一邊是Power 的底部,是一塊不透風的鐵板。

說了這麼多,請問大家怎麼用簡單的方法在Power 底板開孔成下圖這樣?

我知道上圖那個是"普列死"壓的,這種只適合大量生產,只做一個不可能用這種方式。
最簡單的做法應該是直接在Power 底板開一個12cm 的孔,然後買一個12cm 的鐵網裝上,這樣省事多了。
不過怎麼開出12cm 的孔呢?應該不是用Holesaw 吧!去給人用線切割?還是上次說那台雷射焊槍?
千萬別跟我說在底部畫一個圖,用鑽針沿著周圍鑽一圈,再用鉗子夾斷還連著的鑽孔,最後拿把半圓銼刀把孔磨圓........。
現在都進步到什麼年代了,不知道有沒有進步到比較簡便的方法?

楼主:
還有一種是以前學生時代在做工藝時鋸薄金屬板用線鋸,不過這種方法鋸的很慢,鋸的剛剛好就很難控制,鋸的小一些事後再來磨很費工。

以前的學生開孔都是這麼做的。

网友A:
為什麼一定要圓的?
用角磨機(浮濫打)切方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一定要圓的?
用角磨機(浮濫打)切方的也行。

這不是肯X雞,這不是肯X雞,這不是........

网友B:
天花板開孔器
米沃奇可調孔切割機
https://shopee.tw/%E7%B1%B3%E6%B ... IGq2rBoCabkQAvD_BwE

激光切割    成本太高

貼紙貼一貼/噴漆  然後  鹽酸腐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花板開孔器
米沃奇可調孔切割機
https://shopee.tw/%E7%B1%B3%E6%B2%83%E5%A5%87%E5%8F%AF%E8%AA%BF%E5 ...

那是在開矽酸鈣板的工具,對鐵板應該無能為力。

网友:
https://shopee.tw/16mm%E8%87%B31 ... EAQYASABEgLEbvD_BwE
16mm至100mm 加長合金開孔器 不鏽鋼開孔器合 金開孔器精品合 金開孔器鑽頭 開孔器

選擇要鑽孔的大小 16mm至100mm,
圖形打樣,圓形,或 正方形 陣列   依樣鑽打孔 。

网友C:
這個啦~ 菊花好自在(誤)

為了解決XPC機殼散熱問題... 牛有開過幾次...

网友:
如果是 5.5 - 6.5 CM的孔 那裝冷氣的應該能開
12CM 要找裝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啦~ 菊花好自在(誤)

為了解決XPC機殼散熱問題... 牛有開過幾次...

這種要開薄鐵板 底部要墊木板固定才不會偏掉

网友:
用八樓 dcstudio 大大的工具,
先在電源供應器底部開一個孔,
那個孔要比電供蓋的風扇孔稍微大一點點,
然後找另外一個電供蓋,如圖中紅線切割蓋上, 攻牙或燒焊固定, 甚至用錫焊也可以.

网友:
用3樓 直線切割  然後PVC 法蘭片( 一般盤徑=口徑+4cm)

https://shopee.tw/%E5%8D%97%E4%B ... .7111024.5733842213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在開矽酸鈣板的工具,對鐵板應該無能為力。

有對鐵板用的,金工用自由錐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104161665564

8樓牛大那種鎢鋼刀刃的也可以試試

网友:
直接鑽孔行嗎?只是要多鑽幾孔,又不用買工具,還可以造型。

网友:
https://shopee.tw/product/8463647/6851971463?smtt=0.10690728-1665550439.9

或是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155-1-1.html

重要的是要有中心導孔才不會切歪然後二次施工會很累

网友:
只做一個

那就不要想太多了。

底部畫一個圓,圓周鑽一圈小孔,用鉗子夾斷,最後半圓銼刀銼圓......

要不,用鐵皮剪刀?

网友:
金屬擴張網折直方 再用內置易切圓的麥拉片

网友:
雕刻機  你畫好加工圖送件過來我給你切

网友:
我看巴鐵兄弟都這樣切圓鐵.

楼主:
如果要開一個大圓孔,那我的方案應該會買Holesaw,大陸的製品很便宜,12公分專開白鐵板唐加龍的一個不到90元人民幣,我只是要開薄鐵板,根本是小菜一碟,問題在直徑超過7公分的Holesaw 三角柄直徑都是12mm,這種尺寸的夾頭應該是鑽床才有,所以只能作罷。
問題回到要不要為了喝杯牛奶養頭牛?這幾天又在腰痛了.........,看來又得再等幾天

网友D:
用plasma,總之你要兩個12公分相對的孔?
我直接切一個給你寄過去好了,附四個鎖孔嘿
不過我一直都沒經過那一帶,最近的一次是跑去找POPO兄

如果用萊爾富賣貨便,到月底前運費19元 快快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要開一個大圓孔,那我的方案應該會買Holesaw,大陸的製品很便宜,12公分專開白鐵板唐加龍的一個不到90 ...

12mm?
我看一般電鑽,大都可以夾到13m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lasma,總之你要兩個12公分相對的孔?
我直接切一個給你寄過去好了,附四個鎖孔嘿
不過我一直都沒 ...

所以你有不要的ATX Power嗎?如果你剛好有的話就麻煩你了,有選擇的話請找鐵皮厚一點的。
12公分的風扇是開11.5公分的圓孔,兩邊各開一個圓孔,當然有鎖孔是最好了。

我不知道什麼是用萊爾富賣貨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mm?
我看一般電鑽,大都可以夾到13mm啊~

我家的電鑽只剩下充電的,夾頭10mm就到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你有不要的ATX Power嗎?如果你剛好有的話就麻煩你了,有選擇的話請找鐵皮厚一點的。
12公分的風扇是 ...

有,但不多,盡量挑不是軟趴趴的

https://hishipbuyer.hilife.com.t ... e7dbd6ea167c1cce032

如果不方便超商取貨的話,那就直接郵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但不多,盡量挑不是軟趴趴的

https://hishipbuyer.hilife.com.tw/hishipping/site?e8156ec44992b7c2 ...

不是不方便超商取貨,萊爾富我家附近就有一家,只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萊爾富賣貨便,我來問一下烏骨雞學姐好了。

网友:
一般鎚子和平口錾刀, 就可解決板金開大圓或任何幾何形狀的切割, 除非大量生產. 五金店都有賣, 模具廠一般都是師傅買方錾開鋒磨成平口錾刀.

平口錾自製也不難, 照老大的項目, 一支5-8mm粗鐵釘或螺絲, 碳鋼的, 不要不鏽鋼的,  或者找一支報廢的一字起子, 燒通紅前端, 槌子伺候打出刀口, 燒通紅見到淡黃色後見水淬火, 磨出刀鋒, 再燒一下看到開始出現深藍色就馬上見水回火, 自製品完成. 戴上護目鏡, 小心槌到手就可以開工鑿大圓孔.

网友D:
普累絲碼啃一個洞,高溫加工所以會掉漆,電風裝上去就看不到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累絲碼啃一個洞,高溫加工所以會掉漆,電風裝上去就看不到了啦

利用ATX Power 的外殼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兩個風扇也距離不太夠寬,中間再裝上臭氧模組後已剩下一點空間,所以風扇我原本就會放在外面,所以掉漆的部分在外面應該也是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