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野狼125異常抖動維修

楼主(2022-10-13):
小弟29年老狼又出毛病了,從去年底時速過50、爬坡、起步催油後輪會感覺抖動,像是輪胎沒氣只有鋼圈硬騎

越來越嚴重,已經到時速過30症狀就出現,前前後後也搞了3個多月修理

可能原因
1.曲軸軸承磨損
2.連桿大小端軸承磨損
3.變速主副軸軸承磨損
4.離合器奧打裂開
5.離合器摩擦片破裂
6.電盤碗公歪斜
7.後輪鋼絲張力不均
8.後輪軸承磨損

除2要引擎全拆才能檢查外,一項一項來

先拆離合器,詳細過程以前PO過就不重複

離合器跟離心室

離心室裡都是鋁削,上次換缸頭太懶沒清

離心室蓋也一樣

取下離合器跟離心室,曲軸跟變速主軸軸承沒有磨損搖晃

準備拆油泵

取下齒輪

打到螺絲快爛了還是不動,只好放棄清油泵

清理好離心室

離合器外殼鋁削清乾淨

離合器片跟奧打檢查後無異狀

組裝回去

鬆開天柱螺絲後發動,油泵還能正常打油,油道沒塞住

拆發電機

碗公,旁邊有碎鋁塊,之前缸頭的遺跡,碗公目測沒歪

取下碗公,凸輪軸沒磨損不會晃動

碗公內側起動離合器

離合器正常,不會偏咬

曲軸另一側軸承正常不會晃

碎鋁塊清乾淨

以上處理好,症狀依舊

後輪用自製工具測量,偏擺約4-5MM,略大但還好,鋼絲張力手測沒鬆弛

測試後輪軸承沒有明顯磨耗鬆動,但是使用超80000KM,而且有點卡,還是換了

上特工

一拉特工就下來,咬不住軸承內環

特工墊鋁片再試試,還是咬不住

乾脆裝深一點,咬住軸套,這次就OK了,上面箭頭是特工咬住的點,軸套左右各有墊環,這個不能掉,否則因為軸套跟軸承不在同一軸線上
後輪主軸會很難裝

另一邊軸承用貫通起子打出來

舊軸承 NTN TAIWAN 6202單面鐵蓋

新軸承 KOYO JAPAN 雙面塑膠蓋

新軸承上墊舊軸承打進去,先裝左邊

記得裝軸套

完工,這邊不要閉著眼睛硬打,打到軸承內環跟軸套接觸就好,野狼沒差,有的車輪殼左右軸承間距略小於軸套長度,打到底會傷到軸承

上路試車,振動平緩不少但還是有

檢查引擎,這2顆螺絲沒旋緊,上面轉1圈,下面轉2圈旋緊,再試車震動消失

總算完修,這種老車真是拿來練經驗跟練功的

楼主:
症狀一開始出現以為後輪沒氣,停下來檢查卻是滿氣,想說這次大條了

小弟這次應該是後輪軸承磨損+引擎鎖點鬆動,由於野狼引擎本來振動就大,加上引擎固定點不像速克達有橡膠減震環,所以油門催下去造成引擎晃動,後輪軸承磨損導致後輪負荷扭力增加時振動又增加

希望這隻老狼能陪小弟到2035年禁賣燃油機車為止,畢竟到那時零件補給跟加油的困難度都會增加不少

楼主:
有些車裝輪殼軸承要注意

這是SUZUKI GSR

紅色是軸套,藍箭頭左軸承跟輪殼軸承座底還有空間,右軸承就剛好密合

這種車換軸承時最好用特工逼

不然就是控制手勁,如果照過往直接把軸承打到底,會導致軸承外環撞擊鋼珠

网友A:
你在拉培林的特工,應該是拿錯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拉培林的特工,應該是拿錯尺寸,

小弟買8隻1組,號稱5-32mm都能拉,1100有找的對岸出品,精密度真的不敢恭維,另一隻理論上可拉15-18mm的,根本塞不進去

工具這種東西,真是一分錢一分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拉培林的特工,應該是拿錯尺寸,

雨知大您真是內行,小弟碰到的賣家亂標規格

賣家標的裡面2隻拉馬,分別可拉12-15MM,15-18MM,小弟想說1隻不能用還有1隻能用

剛剛看別的賣家標示,正確規格應該是12-14MM,15-17MM,問題是6202軸承內徑15MM,那隻號稱15-18MM的,尾端直徑16MM,小弟想盡辦法都塞不進軸承,所以用12-15MM那隻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雨知大您真是內行,小弟碰到的賣家亂標規格

賣家標的裡面2隻拉馬,分別可拉12-15MM,15-18MM,小弟想說1 ...

大大連滑錘都有是真的有愛,
小弟的2000野狼今年讓他轉生異世界了,
我也很想DIY幫他回血,
場地工具時間技術都不到位,
只好塑膠車留著加減騎.
哪天機緣來了,
再來入手一台野狼吧,
當初的野狼環島夢,
到現在還是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連滑錘都有是真的有愛,
小弟的2000野狼今年讓他轉生異世界了,
我也很想DIY幫他回血,

有夢最美
等你的 紅牌野狼 環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連滑錘都有是真的有愛,
小弟的2000野狼今年讓他轉生異世界了,
我也很想DIY幫他回血,

一組才1099,而且塑膠車也能用

因為給車行換也要上千,自己來賺一組工具

本來沒有要買,因為所有的偷吃步,用T型套筒,用長螺絲,用貫通起子都打不下來,才不得已買滑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連滑錘都有是真的有愛,
小弟的2000野狼今年讓他轉生異世界了,
我也很想DIY幫他回血,

小弟最有愛的是台幣,因為缺錢買新車,舊車只好撐到底

网友C:
野狼的震動真的很大 以前騎快一點都要站起來騎 不然屁股癢到受不了

网友D:
Blind hole bearing puller 3 best w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6jJWFZtIA

cara membuat penarik bearing dari baut dinabolt || bearing pul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JvBKUMxAA

CARA MENCABUT BERING / KLAKER YANG PECAH DI DALAM /// Coba buat alat in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bKHeLBfebs

SKF Internal bearing pullers TMIP and TMIC ser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CnDYAdY-o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野狼的震動真的很大 以前騎快一點都要站起來騎 不然屁股癢到受不了

小弟是不覺得震的有這麼嚴重

不過跟速克達比起來,是震得滿誇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ind hole bearing puller 3 best w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6jJWFZtIA

小弟有想過用膨脹螺絲(壁虎)代替特工,螺桿10MM的外徑剛好15MM,問題是跑遍各五金建材行,都只有賣英制的

輪框軸承難拆的原因是2個軸承間還密合一個跟軸承內環一樣直徑的軸套,除非軸承鋼珠萎到內環能左右晃動,否則只能用拉馬(內軸承拔取器)卡住軸承內環拉出

YOUTUBE上的偷吃步都是軸承萎到不行甚至內環掉下來才拆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