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46X7600D 開機畫面條紋

楼主(2022-10-13):
請問各位先進...46吋奇美TL-46X7600D...
最近開機變成圖片條紋,要往哪查修嗎??

一般問題點出在哪?? 謝謝各位先進~~

故障情形1

故障情形2

版主SORRY~~發錯版~~請刪帖...或轉到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版~~謝謝!!

网友:
螢幕這種情形 都凶多吉少
先將邏輯版到面板排線清潔看看 如無效面板凶多吉少了(準備換新了)

我目光怎不在液晶上 都一直往下瞄 ˊ 看到匣式錄音帶播放機 (真是骨董級物件)

网友:
面板 ,G.G.....

网友:
花屏,面板問題多

网友:
我想面板不良可能性比較大~~~

网友:
邏輯板VGH和VGL先量看看~! 這種有三種可能主板主晶片脫焊~要不就是tcom~還有現在最流行的壞面板~!

网友:
面板掛了!
下面那阿爸級的音響…

网友(2022-11-19):
面板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