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恆嘉宇 18W 雷達感應燈泡不亮

楼主(2022-10-14):
18W的雷達感應燈泡,E27使用方便,感應靈敏
這顆印象之前是正常的,隔了很久沒用之後上電發現故障

型號外觀

E27燈座內,應該還有一組變壓整流,只是鋁板不好拆就沒拆了
上電測試,變壓整流後有64DC進來應該正常
燈珠單獨測試,也是正常

所以問題就是這個雷達感應板沒有工作

不插雷達板子,上電後,VCC有24 DC進入,OUT有 9V DC輸出
不過插了雷達板子,VCC也是24 DC進入,OUT有 9V DC,沒有差別
有進行補焊,不過沒有改善,目前是懷疑右上角那顆白白的,有點像led,但應該不是,用二極體檔位雙邊測試都不通

想知道雷達燈泡是如何工作觸發?所以不太曉得該從何查修
是VIN進去給雷達板,雷達板如果有觸發,就給VOUT一個訊號,然後來源的64DC就會直接灌給燈珠嗎?

网友:
網路上找的....
對比一下,最上面(白色)那塊看起來是天線部分
YHL1617 IC就是主要IC 如果壞了....
-------------------------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5 ... 098544b13f15d81ec71

网友:
參考看看
https://github.com/jdesbonnet/RCWL-0516/issues/55

HYL1617 Datasheet

1樓照片5右上角那顆白白的猜猜看是不是光敏電阻

网友A:
仔細比對一下,跟這顆比較接近,多了天線感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比對一下,跟這顆比較接近,多了天線感應

好奇心使然,我又買了一顆
只是沒想到買來裡面電路板已經改版

不過那顆透明的元件還是在
測量新買這顆透明元件應該是類似二極體功用,而壞掉那顆是雙向不通的

只是網路上好像也沒有單賣這個透明的元件
就買了一個RCLW-0516 可以4-28V的來替換整塊感應版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就短接當作一般燈泡使用也還OK

网友(2022-11-16):
會不會是光敏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比對一下,跟這顆比較接近,多了天線感應

好奇心使然,買了一個雷達感應的電路板
按照上面的腳位vin vout gnd焊上去

雖然可以點亮,但是會有點微微的閃爍
不過雷達功能消失了,變成恆亮~~
所以實驗失敗....
就把vout跟gnd短路  當作一般燈泡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心使然,我又買了一顆
只是沒想到買來裡面電路板已經改版

那一棵是發光二極體,今天焊了16個!! 但是線路上應該不會是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心使然,買了一個雷達感應的電路板
按照上面的腳位vin vout gnd焊上去

外加的雷達感應版,輸出要加上MOS FET 才作用,輸出是3.3V!! 我也買過10幾片!!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