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中央牌直流電扇KDS-142SR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2-10-14):
中央牌直流電扇KDS-142SR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KDS-142SR

2.插電按電源開關沒反應不開機(按鍵也陷下去沒彈性)

3.拆開外殼

4.通電檢測DC24V POWER沒有輸出電壓,檢測電路為一次側PWM IC燒掉(6腳小IC查不到編號也買不到,沒必要浪費時間維修)

5.上網找便宜又大碗的外置DC POWER(24V/1.8A),原廠配置為24V/1.5A

6.POWER固定於外殼重新配線,測試輸出電壓DC25V

7.控制板電源開關分解清潔才發現中繼按鈕不見了,圓盤銅接點片也被裝反了(不懂的人幹的好事)

8.找拆機料補件後終於恢復正常

9.組裝後開機測試各功能都正常

10.外部清潔後的全貌

{n_003:}

网友A:
這個廠牌,當初發現它是內旋轉,有心動過。
想不到............也是會故障。

所謂內旋轉,是外殼不動,扇葉+軸心,呈錐狀旋轉。
wet大的第三張圖,軸心尾段一個球體,原理大約可略知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廠牌,當初發現它是內旋轉,有心動過。
想不到............也是會故障。

是的~
馬達尾部安裝一個AC24V慢速馬達,負責驅動360度內旋轉。
很少有東西用不會壞的!
{n_043:}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馬達尾部安裝一個AC24V慢速馬達,負責驅動360度內旋轉。
很少有東西用不會壞的!

這東西我幫老妹換過,
就一顆D軸減速馬達,
跟微波爐的轉盤馬達有87%像,
沒屋頂跟海鮮皮上都有賣,
好買又好換,
換好再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