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無品牌車載冰箱直流無法使用

楼主(2022-10-14):
朋友買了一台沒有品牌的中古車用冰箱 可以使用交流電無法使用電瓶
查不出原因 有一個白色疑似保險絲 量沒有導通 請問這個是否是保險絲

网友A:
交流可以用,直流不行,從直流輸入點往線路板查找,看看經過哪個零件電壓不見了,有沒有經過您說的白色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可以用,直流不行,從直流輸入點往線路板查找,看看經過哪個零件電壓不見了,有沒有經過您說的白色零件 ...

因為DC進來的部分還經過很多功率管 而且多層板不好抓線路 想說這白色如果是保險應該就是這個斷了 謝謝您我再仔細查一下線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DC進來的部分還經過很多功率管 而且多層板不好抓線路 想說這白色如果是保險應該就是這個斷了 謝謝您 ...

如果那個是保險絲,在有DC輸入的情況下,其中一端應有12V的電壓。

您有12V50W的鹵素燈嗎?拿它接到白色燈泡的兩端,如果過負載頂多燈泡亮,也不怕燒毀。

補充內容 (2022-10-17 08:16 AM):
您有12V50W的鹵素燈嗎?拿它接到白色零件的兩端,如果過負載頂多燈泡亮,也不怕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個是保險絲,在有DC輸入的情況下,其中一端應有12V的電壓。

您有12V50W的鹵素燈嗎?拿它接到白色 ...

因為這個冰箱沒有品牌型號 裡面的散熱風扇是12v 壓縮機是12 /24v 一直測量無法解決 現在新的車用冰箱都是12 24兩用的 所以一直認為點煙器是12 v 後來找個電瓶串成24v 結果那台冰箱竟然是只能吃24v 白忙了一星期 謝謝您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