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安博盒子 PRO2 X950 維修請教

楼主(2022-10-17):
盒子無法開機 LED指示燈也不會亮
聽客服的話嘗試用8G SIM卡開機
結果LED指示燈亮了
但是螢幕沒有顯示應該要出線的刷機綠色跑條

打開來後沒有看到明顯燒掉的地方
側了0歐姆的電阻都沒有燒掉
現在懷疑是中間散熱金屬下有東西燒掉了
請問要怎麼拿起來?

网友:
1. 請遵守註冊時你的承諾。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

网友A:
換一個電源(適配器)測試看看。

直接跳去 9:50  看正常刷機的步驟和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一個電源(適配器)測試看看。

剛剛測了這兩個點是5.1V
變壓器上面寫輸出5V, 2A
雖然我的是大於5V一點點,但是我用的三用電表可能有點爛,感覺如果加上誤差好像是正常的?

我覺得我的刷機步驟應該沒有問題
下面是客服給的刷機步驟,我沒有看到您的影片連結,沒辦法比較
首先您電腦必須是windows7,windows8,windows10電腦操作系統。其他操作系統是沒辦法支持的。
收到刷機包前,必須先把電腦上的殺毒軟件關閉。然後把SD卡先格式化一下(格式化規格是:FAT32 。必須是SD卡,USB沒辦法使用)
接下來您登入郵箱,下載到電腦上,解壓之後打開燒錄軟件,燒錄成功之後,插入盒子步驟如下
先插入SD卡,電源線,HDMI線(AV線)
刷機的時候盒子的指示燈會一閃一閃的,電視機上會出現加載條,加載條滿了會顯示OK,即可
最後一步。先把SD卡拔出,在拔出電源,HDMI線(AV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測了這兩個點是5.1V
變壓器上面寫輸出5V, 2A
雖然我的是大於5V一點點,但是我用的三用電表可能有點爛 ...

如果刷機不成功,建議就不要搞這台。

散熱片下面是 CPU Allwinner H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刷機不成功,建議就不要搞這台。

散熱片下面是 CPU Allwinner H6。

讓我再掙扎一下吧...
才沒用多久又要換新的感覺不大划算
那請問這塊散熱版通常是要怎麼拿起來?
需要拿熱風槍才能拿起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讓我再掙扎一下吧...
才沒用多久又要換新的感覺不大划算
那請問這塊散熱版通常是要怎麼拿起來?

沒用多久就送修吧,看從哪裡買就送哪裡修

散熱片是用導熱膠跟下面CPU相黏
參考圖(S800+)
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讓我再掙扎一下吧...
才沒用多久又要換新的感覺不大划算
那請問這塊散熱版通常是要怎麼拿起來?

PRO2 X950 是安博六代,現在都出九代(X11)。
誠心建議,不要修。

找其他方案看串流影片。

网友:
我是安博2 代,現在還是頭好壯壯的服役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讓我再掙扎一下吧...
才沒用多久又要換新的感覺不大划算
那請問這塊散熱版通常是要怎麼拿起來?

安博六代有好幾個版本,你可以看一下主機的製造日期,下載來重新安裝看看。
說不定賣家給你的版本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博六代有好幾個版本,你可以看一下主機的製造日期,下載來重新安裝看看。
說不定賣家給你的版本不正確 ...

上面寫108 12 07
看起來像是貼上去的就是了
是製造日期嗎?

目前希望不是EMMC出問題...
請問EMMC出問題是可以看吃進去的ˋ電壓來測的嗎
還是必須要拔下來用精密儀器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用多久就送修吧,看從哪裡買就送哪裡修

散熱片是用導熱膠跟下面CPU相黏

看來是要硬拔...
我家人在國外
這裡沒辦法送修...只能自己動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寫108 12 07
看起來像是貼上去的就是了
是製造日期嗎?

108 12 07
可能就是 2019/12/7
你可以試試看 H6_X950_20191127 那個版本看看行不行。

刷機不行,真的不用費功夫去修硬體。
現在電視盒很便宜,用電腦看串流更方便(要自己找播放源)。
我都是用電腦跑 Potplayer 看電視頻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 12 07
可能就是 2019/12/7
你可以試試看 H6_X950_20191127 那個版本看看行不行。

H6_X950_20191127, H6_X950_20191209 H6_X950_20200312版本都失敗
一樣SD卡進去後LED燈都有亮
但是沒有綠色的載入條在螢幕上
過了五分鐘只能強迫拔插頭關閉電源
把SD卡拿出來後插入電源還是沒有反應

請問要怎麼知道是EMMC出問題?
如果沒有明顯燒壞的痕跡是否通常都是EMMC?

我想也想要直接用電腦或是raspberry pi來取代
但是父母覺得ub 影視看連續劇很方便想要繼續使用...
問題是我沒有帳號資訊現在也拿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6_X950_20191127, H6_X950_20191209 H6_X950_20200312版本都失敗
一樣SD卡進去後LED燈都有亮
但是沒有綠 ...

可以考慮使用 Youtube。
我看過 85歲的右側中風老人,用左手控制滑鼠和鍵盤,自己在 youtube上面找連續劇。

Youtube 可以製作播放清單,可以將現有資源做成清單,讓不太會操作的人使用清單看片。
現在 youtube上面的資源很多,劇集、電影、卡通都有。
卡通有Muse木棉花官方頻道可看,小朋友可能會看到近視快速增加。

Youtube 建立及管理播放清單

网友:
沒有安柏盒子,來此看看學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H6_X950_20191127, H6_X950_20191209 H6_X950_20200312版本都失敗
一樣SD卡進去後LED燈都有亮
但是沒有綠 ...

網路上有教學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