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能為力的歐姆龍手腕血壓計

楼主(2022-10-17):
今天都在忙,原本要回家了,看到咖啡哥給烏骨雞學姐的手腕血壓計,想說就拆開看看好了。

這台血壓計很好拆,就3支螺絲固定。

接著就可以用痞酷鏟撬開了。

注意看下圖電路板的右上角。

電池接點這邊了斷了。

看看下圖的主晶片慘狀,我覺得電池液並沒有流到主晶片,但是它的氣體就足夠腐蝕這些精密的電路了。

拿下電路板就不是一個慘字能形容了。

電池液真是強,先破壞了阻焊層,再來腐蝕掉銅箔,最後連玻璃纖維電路板都像去了一層皮,稍微一刮粉塵掉滿地。
這台破壞的情形比烏骨雞學姐原先那台還嚴重,我舉雙手投降了。

网友A:
  所以咱家的血壓計、低週波治療器只有 "使用時" 才置入電池; 不用時就 "拔" 起來.

  想要它服務時間久一點 (延後製造電子垃圾), 得勤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咱家的血壓計、低週波治療器只有 "使用時" 才置入電池; 不用時就 "拔" 起來.

  想要它服務時間久一 ...

除非能解決電池漏液的問題,否則還是把電池設計在外面比較保險。

网友:
鋰電池出水相對風險低, 買來過了保固期就馬上自己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非能解決電池漏液的問題,否則還是把電池設計在外面比較保險。

14500鋰鐵搭假電池,
單顆五十元,
假電池十元,
從此人生彩色.

网友:
都腐蝕爛了,沒得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500鋰鐵搭假電池,
單顆五十元,
假電池十元,

額外搭配充電器單獨對電池充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額外搭配充電器單獨對電池充電?

我是在海鮮皮買TP5000的小充電模組,
才幾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海鮮皮買TP5000的小充電模組,
才幾十元.

補一下TP5000高級充電座的圖.

我是在底下裝了一個5.5*2.1的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海鮮皮買TP5000的小充電模組,
才幾十元.

了解~~{n_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