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42F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2-10-17):
SAMPO EM-42F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SAMPO EM-42FT08D

2.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不會亮按開機鍵也沒動作,接上功率錶測試有6.87W功率消耗

3.內部照

4.這類型主機板設計很妙只要上面的降壓IC(3484A)任何一顆故障,就會強制啟動電源板24V輸出,所以實測有23.5V供應IC707第2腳

5.IC707第3腳輸出電壓只有1.25V,正確輸出電壓為12V,所以判斷IC故障

6.因為EUP3484A品質不一實際經驗耐用度半年/一年/二年/三年都有,所以改用降壓模組工法,不需用到熱風槍只要普通40W烙鐵即可施作,先把IC 8支腳補上一坨錫2邊輪流加熱很快錫溶了夾起IC就好了

7.IC701也比照辦理因為它也常壞,它承接IC707輸出12V當輸入,再輸出5V給下游其它IC使用負載也是很重的

8.降壓模組先用電供調好所需輸出電壓(小經驗~精密可變電阻朝上方,用小一字起子先逆時針轉10圈),再用24V(實際只要大於輸出電壓即可)電壓供應輸入端,搭配電錶調整成12V輸出

9.第二個降壓模組調整成5V輸出

10.找好位置用超黏雙面膠固定降壓模組,正確配線(接地輸出/輸入端是共地偷懶可只接一條)

11.檢查無誤上電測試一樣不開機,斷電再次檢查IC沒發燒/配線正確,仔細檢視電路發現12V分路也有供應給T-CON使用,測量電壓與IC707輸出差不多只有1.23V

12.拔掉T-CON訊號線電壓馬上恢復12V,表示故障點在T-CON或後端電路;3484A這次被冤了(不管冤不冤我就是要把你換掉)

13.量測T-CON電源輸入端附近多顆保護/濾波元件超低阻抗1.5Ω

14.先找MLCC開刀結果這次不是它們(誰叫它們名聲不好),再找D109就是你了接近短路

15.剛好有一片同型廢板拆換保護二極體OK

16.例行測試檢修發現OSD SW控制失效或錯誤,更新全部按鍵開關OK

17.開機測試先恢復原廠設定,發現軟體版本(EM-42VT2108D)不符合難怪開機怎麼亮紅燈

18.用燒錄器ISP連線燒回原始版本(EM-42FT08D),待機紅燈不亮了(原廠設計開機狀態無燈號)

19.正確的待機狀態紅燈亮消耗功率0.18W

20.完修測試畫面

{n_007:}

网友A: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請教WET大,改用降壓模組工法,降壓模組的使用壽命大約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請教WET大,改用降壓模組工法,降壓模組的使用壽命大約多久? ...

當然是很久,不然改它幹嘛!{n_043:}

网友:
讚~又學到後半部維修了!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