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P8Z77-V LX 設定BIOS中文顯示異常

楼主(2022-10-19):
主機板型號 : P8Z77-V LX
故障情形:原本上電後不跑碼,在jkpigoo大大協助指導下,量測各供電位置,如下圖
量測記憶體供電
橋供電(PQ702的第三腳)
ME供電(在南僑背面,SC41的第1腳)手路不好,所以沒拍,SORRY
時鐘復位正常(時鐘是11腳,3.3V正常,復位在13.14腳,有0.4V左右,正常)
CPU核心供電有,這裡是量
電感PL311 1.05V
       PL111 0.89V
       PL112 0.89V
       PL113 0.89V
       PL114 0.89V
電感PL211兩腳都0.03V

      量到這裡感覺供電都正常,可是就是開機00不跑碼,後來跟jkpigoo討論後再對CPU供電的MOS管做對地阻值的檢查,都是正常的
      這個問題有點烏龍, 我拿到故障的CPU下去開機(開機沒有嗶嗶聲),換一顆正常的之後,開機有嗶嗶聲,也是不開機,後來把BIOS重燒後可以開了,想說總算找到故障原因,在進入BIOS都設定完之後,重新開機再進BIOS,結果發現時間日期正常,語言卻又變成英文,試了好幾次都一樣
     過程中有發現CPU座中間電容位置有焊油殘留,想說應該是有換過CPU座,清潔後上機,狀況依舊.這部分有大大有其他查修的方向能提供嗎?
     在此先感謝各位大大回覆

補充內容 (2022-10-20 08:44 AM):
謝謝獅子魚大大提醒糾正,這部分沒有注意到,非常抱歉,照片我在重新整理後再重貼

网友:
共同版規第4條有提到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請重新張貼一次。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這篇也有說明為何相片要橫拍︰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702-1-1.html

維持一個好環境不易,需要全體會員共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