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充電器用GaN(氮化鎵)?

楼主(2022-10-19):
這幾天在看手機的氮化鎵充電器時,發現有的連筆電都能適用
不過給手機用的話,充電器輸出電壓不是5V嗎?
我手邊的筆電adaptor都是19V,難道現在新的筆電設計都改成5V直接供電嗎?

我是不是太久沒買新筆電,連現在筆電的充電電壓是多少都脫節了

网友:
已經可以用TYPE C 接頭供電的筆電

网友:
插進去會檢測協議,然後就會跳變到該協議的電壓

現在市面上很多 TYPE-C 誘騙線、誘騙頭,我這四個頭都是 20V 輸出,ASUS、ACER、DELL 用

筆電,不管是 19V、19.5V 皆可以使用 20V

充電芯心設計有到 24V,只是變壓器大部份都是19V、19.5V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了

网友A:
不知現在新的AC adapter(交流適配器)上面是否都會印上使用何種PD協議的說明

网友:
氮化鎵真的是愈做愈小,近年來的iPhone都不附上充電頭了,這次換14幫太座買了一顆20W充電器,跟原本的小豆腐頭差不多大。

至於為何能幫NB充電,上面幾位大大已說了,PD協議只要那顆充電頭能上到19V(20V),理論上就能充。當然啦安培數也要夠就是了。

買充電頭的當下,一定要仔細看它是什麼頭、什麼協議跟什麼供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現在新的AC adapter(交流適配器)上面是否都會印上使用何種PD協議的說明 ...

轉貼一篇 "港都狼仔" 大大的網文
或許也可解釋您的提問

小米67W閃充套裝搭配小米11T快充測試

另篇拆解參考

拆解報告:MI小米新款67W快充充電器MDY-12-EF

网友:
不只充電頭要注意PD 協定, TYPEC 的線也有分, 要內含 EMAKER IC 的線才能支援大於3A的充電

网友:
使用这种多电压适配器,俺担心的是万一它的“脑子”出问题,给低压设备供给个高电压,会不会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轉貼一篇 "港都狼仔" 大大的網文
或許也可解釋您的提問

以後 ˋ這種ADAPTER 真的不用修了!!因為難修,缺料,障礙高!!

楼主:
還有個疑問

這樣看來,應該是支援PD的Device端會丟個信號給adaptor,讓adaptor輸出適用電壓,對吧?
但若是支援QC或一般5V充電的舊款手機插入PD的接口,那麼adaptor還能判斷該以何種協議充電嗎?

网友:
基本是的。跟早期的蘋果規格利用D+D-上的電阻值來判斷 5V 0.5A (很久很久以前才有), 5V 1A (5W), 5V 2.1A (10W), 5V 2.4A (12W) 不同,現代的新規格,例如QC2.0、QC3.0、PD等都會進行 power profile 資訊交換,握手協議。

握手協議完成後,再由 5V 轉到雙方都支援的規格。

任一方是舊款不支援新協議的,握手協議失敗,那麼adaptor就持續輸出基本的5V。

网友:
現在好像許多筆電都有支援type c 充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有個疑問

這樣看來,應該是支援PD的Device端會丟個信號給adaptor,讓adaptor輸出適用電壓,對吧?

【硬件科普】如何让手机的充电速度更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8IkeNezRv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科普】如何让手机的充电速度更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8IkeNezRvk

感謝分享

不過充電速度也算是用電池壽命換來的吧?{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

不過充電速度也算是用電池壽命換來的吧?

提到快充是用電池壽命換來的
這有個影片討論類似議題,也參考看看

快充真的會毀電池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EuPRghm2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