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F315-51G 要接上hdmi線面板才有畫面

楼主(2022-10-20):
收到一台維修件,第一次碰到那麼奇怪的問題
故障問題就是開機一定要接上hdmi的線,屏幕才會亮,若拆掉hdmi的線再開機,屏幕就會不亮(但機子已經有正常開機了)
請教廣大朋友是否有維修想法方向提供小弟查,目前我是毫無方向啊~~~
插上HDMI可亮屏

插上HDMI就可亮屏

插上HDMI就可亮屏

不插HDMI開機是黑屏

拔掉HDMI就暗屏

拔掉HDMI就暗屏

网友A:
黑屏的時候,有用手電筒照射有圖形嗎?

如果有圖形無背光好像比較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時候,有用手電筒照射有圖形嗎?

如果有圖形無背光好像比較好處理? ...

沒有圖型,目前有查出,當插上hdmi時,開機後+lcd_vcc面板供電會正常輸出,所以會亮機
當沒插上hdmi開機+lcd_vcc 3.3v會在出現後約2秒就掉電 ,而cpu發出的eDP_VDD_EN 使能訊號也會由3.3v =>0v (背光19v則一直都正)

我在想,eDP_VDD_EN這個是關鍵,但它直連cpu(有點涼涼@@)  ,只是為何插上hdmi後 就會讓EDP_VDD_EN一直正常發出,這真是想不出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圖型,目前有查出,當插上hdmi時,開機後+lcd_vcc面板供電會正常輸出,所以會亮機
當沒插上hdmi開機+ ...

不然就強制 eDP_VDD_EN 維持高電位?

网友B:
當沒插上hdmi開機+lcd_vcc 3.3v會在出現後約2秒就掉電 ,而cpu發出的eDP_VDD_EN 使能訊號也會由3.3v =>0v (背光19v則一直都正)

這段期間  顯示器必須在上述這段期間內
經過介面上的HPD 給主機端送一個High(2V 以上) 信號
HPD Hot Plug Detect 熱插拔偵測   表示[接有通設備]

一般 若是要做 誘騙器 時  就是在 上述 +lcd_vcc 3.3v (或DDC_5V)  仿顯示器端 將其接到 HPD 回給主機端
第二步 再視情況 斟酌是否要 DDC 上的EDID 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就強制 eDP_VDD_EN 維持高電位?

我有強制拉高+LCD_VCC,但沒用,至於EDP_VDD_EN我還未測試,那是最後手段再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沒插上hdmi開機+lcd_vcc 3.3v會在出現後約2秒就掉電 ,而cpu發出的eDP_VDD_EN 使能訊號也會由3.3v =>0v  ...

HPD這個電壓是有的,實際測量是3.3V

楼主:
哈哈哥,三板斧必備良藥,一定先作過了

网友:
該不會是 EDID 資料遺失吧?

楼主:
修好了....,原因還是賽門大說的,方向還是在hpd這個檢屏訊號,之前大意了只量了屏發過來的一端,卻忽略了電阻另一端往cpu去的電壓,明顯偏低約1.7v ,再更換100k電阻後ok了。謝謝大家熱心回覆
ps.,目前還是想不透為何沒有檢屏訊號,但接上hdmi後就會把檢屏訊號拉高....?這是完全不同2個通道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