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脂計的電路版

楼主(2022-10-22):
不好意思.因為體脂計的二腳開關壞了.所以我拿手邊剩下的四腳開關,剪掉二腳用
可以因為有點拉扯.所以有一腳的電路膜脫落了..請可以幫我看一下C25箭頭前面那個腳....
請問我可以飛線到哪個地方呢?謝謝大家....

箭頭處

箭頭處

我大姆指的上面那個接點

我大姆指的上面那個接點

正面

正面

网友:
請遵守版規 以下有貼圖教學網址 請詳閱參考

1. 照片請橫拍。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

网友:
1. 版規有提到非必要貼圖請橫拍。
2. 要請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維持一個論壇不易,請務必詳閱版規。
請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