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kiiki TK4402 智能調溫烹煮鍋 E2故障

楼主(2022-10-23):
先來一張銘牌

電阻型加熱的電器,開啟不會加熱
下半身底座電路板部分有五隻腳,一組兩線AC110,另外一組兩線藍色的接到電路板上 RT字樣

上半身鍋體是傳統的加熱元件,電熱絲18歐 正常,溫度保線絲導通
但是圖中這個黑色,也就是到時候會接到底座電路板RT字樣的東西不通
原本以為可能是的溫度開關之類的,直接短接也不會啟動,會出現E2 故障

猜測可能是某種溫度電阻,正常為A阻值才會啟動,當溫度達標變成B阻值則會切斷加熱
不過元件整個被膠封在金屬管裡面,也看不出型號什麼的
請問有經驗的版友,這個可能可以用什麼規格元件去替代試試看?
謝謝大家

网友:
如果猜測是熱敏溫度電阻的話
能接VR電位器去調整看看

网友A:
  RT: Resistor Thermal (RES-TH), thermistor.

  電商多賣 100K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 Resistor Thermal (RES-TH), thermistor.

  電商多賣 100K 的.

謝謝 那我先買個100K的NTC來試試

网友:
拍照時  請用橫的拍  橫的上傳來

理由原因一定很多  要舉[非直不可]特例  我都接受

我只說   對願意編輯回復 技術文帖的環境  桌機筆電  橫的比較友善
用手機  除了看戲看熱鬧  真會願意用手機翻技術資料  編輯技術文?
你覺得 投資在哪方好 ?

网友B:
我和 SIMON1016 大 一樣的想法
技術文帖的環境  桌機筆電  橫的比較友善
所以用橫的拍 或 編輯為橫的再上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 SIMON1016 大 一樣的想法
技術文帖的環境  桌機筆電  橫的比較友善
所以用橫的拍 或 編輯為橫的再上傳 ...

真的 分析的很有道理,有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下次發文前先注意方向,感謝熱心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 Resistor Thermal (RES-TH), thermistor.

  電商多賣 100K 的.

後來沒有用VR去慢慢調整測試原本阻值
原廠零件100元可以接受

室溫24.4度C下,約93.3K,所以應該是100K的NTC規格沒錯

塗上一點手邊剩下的CPU散熱膏

錯誤代碼E1 E2 都消失了,瓦數也恢復額定700W
順 利 完 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