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個2.5吋 的SSD IDE介面

楼主(2022-10-23):
多大容量的呢?看到嚇一跳。

网友:
我也嚇一跳 8G
這可以拿來當裝機(OS)用的 USB HD

网友A:
勉強可以裝個XP,我有一台華碩的小筆電也只有8G的SSD。

8G還不是最小的,這系列的EPC還看過4G的SSD,還是內建的,也沒擴充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勉強可以裝個XP,我有一台華碩的小筆電也只有8G的SSD。

我的意思是2.5吋的IDE 8G SSD 應該不多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2.5吋的IDE 8G SSD 應該不多見。

的確不多!
當時多是使用CF轉IDE, 當SSD用!

网友:
IDE介面限制了SSD的效能,工業設備使用的?~~遷就IDE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