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除濕機mj-e180vx 風扇馬達哪裡購買收購
關閉

楼主(2022-10-24):
求救三菱除濕機mj-e180vx 風扇馬達哪裡購買
收購

楼主:
收購三菱除濕機mj-e180vx 風扇馬達

收購三菱除濕機mj-e180vx 風扇馬達

网友:
有問過歌林服務站嗎?此機型過去大多是歌林售後服務。

网友:
歌林代理的, 問問看

网友:
要不要po個相片,說不定可以找代用的

网友:
印象中版上前輩示範過拆馬達方法,馬達軸心向下墊高,可用膠帶或衛生紙卷,再從軸心敲下去,馬達軸心鼠籠型導體跟馬達前蓋就會掉下來,這時就能換軸承

网友A:
三菱以前是歌林代理,但歌林於2008年爆發財務危機,2012年4月23日,憶聲電子標得歌林品牌資產營業讓與。2012年6月1日,憶聲電子接手經營歌林品牌,至此歌林品牌與歌林股份有限公司無關,以上詳見維基百科。現在歌林品牌已經不是以前的歌林公司,商標的使用與製造都是憶聲電子而不是歌林公司。

三菱除濕機mj-e180vx 是2006年製造的,至今約16年了,就算歌林公司還是以前的歌林公司,我想應該也是無料供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菱以前是歌林代理,但歌林於2008年爆發財務危機,2012年4月23日,憶聲電子標得歌林品牌資產營業讓與。201 ...

憶聲電子在中壢交流道旁的廠區好像也都人去樓空,最近上班看到好像在搞什麼「憶聲智匯園區」的建案
公司還有沒有在營運我是不太確定,但前兩年很常弄什麼衣服,鞋子的特賣會。 XDD

離題了。 若樓主有辦法,將除濕機拆開後,把馬達卸下,看看上頭有沒有料號/型號之類的
據號來搜尋,或許可以搜到同款或他款但是合用的馬達材料。

网友B:
樓主的馬達是通電不會轉還是轉動會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馬達是通電不會轉還是轉動會卡?

樓主放炮後不理!!

网友:
這不是用蔽極馬達
網路各賣場  是沒看到了 只有極少機會碰上殺肉二手件
因此估計  不太有機會  此物存貨

若是專業維修  大概會找 日立的來改
這樣講表面上是簡單  實際上 有幾個困難點
機械尺寸: 馬達大小/軸型長/固定螺絲孔位置
順/逆轉向...  這些錯了沒法退貨  只能依靠先有存貨 比對
有此條件只能是[職業專修]才會想去存一些

而且 插座/腳位 需要專業技能 比對調換
給 職業專修  處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馬達是通電不會轉還是轉動會卡?

你好,最近比較忙沒有時間上來,
我目前的問題,風扇馬達運轉很慢幾乎感覺不到有風量,壓縮機會正常啟動,壓縮機啟動後約幾分鐘風扇馬達就不運轉,壓縮機是有正常啟動

楼主:
你好,最近比較忙沒有時間上來,
我目前的問題,風扇馬達運轉很慢幾乎感覺不到有風量,壓縮機會正常啟動,壓縮機啟動後約幾分鐘風扇馬達就不運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最近比較忙沒有時間上來,
我目前的問題,風扇馬達運轉很慢幾乎感覺不到有風量,壓縮機會正常啟動, ...

看看能不能在風扇附近或是主機板附近找到電扇的電容,黑色四方形的,通常是 2uF 上下,手邊有電容表可以測就拆下來測看看他還有沒有到標示的容量。沒工具的話直接網拍買一個幾十元不會很貴,在你找到新風扇之前,買個電容來換看看,也許就能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
這台很多網友推薦,請問使用多久出現故障的

楼主(2022-11-24):
引用 网友C:
看看能不能在風扇附近或是主機板附近找到電扇的電容,黑色四方形的,通常是 2uF 上下,手邊有電容表可以 ...

機板啟動電容更換一樣

网友:
我昨天翻出了兩個風扇馬達,不知道有沒有一樣? 是無刷的 三條線!!
版主要不要PO一下照片給大家看看!!

楼主:
基板更換啟動電容測試依樣 後來風扇馬達   拆解跟換軸承  後測試  轉2圈就停止  比原本可轉  但幾乎沒風量 慘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板更換啟動電容測試依樣 後來風扇馬達   拆解跟換軸承  後測試  轉2圈就停止  比原本可轉  但幾乎沒風量  ...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网友:
控制風扇馬達的固態繼電器故障...

网友:
電容可能沒焊好~
那個電容外型應該是插pin式~
或者電路板的銅箔有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