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正電壓與負電壓相關?

楼主(2022-10-24):
各位先進前輩您們好

抱歉問個基本問題
小弟對電子零件有興趣自學中,遇到電源供應器,想請問正電壓如果短路負電壓得到得值是什麼?
例如:+5V跟-12V短路會得到?
因為網路上說把負電壓想成另外一種物質,不是很理解。
請不吝指導,感謝。

网友A:
簡單的說
短路 會燒掉

基本(簡化)原理:
  高電壓會往低電壓流(電流)...
  5V 跟 3V 短路 (相當於5樓"跳"到3樓, 差2樓層(5V-3V=2V)
  所以 +5V(高)跟-12V(低) ( 相當於5樓"跳"到地下12樓, 差17樓層(+5V-(-12V)=17V)

嗯... 沒事別亂"短路" 輕則東西壞,重則火燒X 上新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的說
短路 會燒掉

謝謝您的指導,我消化消化。

网友:
電壓不是物質,而是用來表示電具有的位能,所以電壓也叫做電位差。 如同水壓也不是物質,而是用來表示水具有的位能差。 這個基本觀念要先弄清楚,才能往下談。

你在一樓與二樓,感受到的水壓是不同的,這裡的你就是參考點。電壓也是要有個參考點,電路圖上沒有特別聲明時,標示電壓的參考點就是電路圖上的"地"。

网友:
會得到一個很大的電流值
其方向 由正指向負
5v 電壓會被拉至 -12v
不是-12v 燒毀 就是5v 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