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電鍋TAC-16K(DG)漏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2-10-25):
大同電鍋TAC-16K(DG)漏電維修實例

1.型號~TAC-16K(DG)

2.社區鄰居阿婆煮飯被電到吱吱叫,拿來檢測發現電源插頭一端與外殼只有約343Ω難怪會電人

3.拆開底座內部配置

4.先拆下電熱片接線端子,以電阻檔檢測加熱絲與外殼有約354Ω阻抗,表示加熱片有絕緣不良

5.接著拆下電熱片壓板發現問題的所在,原來是前手維修用三線式電熱片改二線式使用,紅圈處原本是保溫線接線端子剪的不夠短才會與壓板接觸,量測阻抗也與第4項相近

6.將突出的線頭剪掉再放一片雲母片加強絕緣(紅圈)

7.組裝測試保溫模式消耗功率約50W(額定功率50W/110V)

8.煮飯消耗功率約981W(額定功率1000W/110V)

{n_033:}

网友A:
這個就是上一手 多此一舉了
如我就直接電熱片三線都接上 再將原本的保溫片拆掉當備料

二線的電熱片壞 到我手上都換成三線電熱片的 保溫片拆下當備料

网友B:
修好了就無法電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個就是上一手 多此一舉了
如我就直接電熱片三線都接上 再將原本的保溫片拆掉當備料

對吼~
以後我也要把二線改成三線~
價錢都一樣~
保溫時效率也高~
煮飯的部份壞了~
保溫還能順便換新的~

還可以將三線的一次備多一點~
一舉數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對吼~
以後我也要把二線改成三線~
價錢都一樣~

小弟都只備三線的 二線的都不備
會問有的壓板只有兩孔ㄚ
不怕不怕 那壓板很好鑽孔 不硬要慢點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就是上一手 多此一舉了
如我就直接電熱片三線都接上 再將原本的保溫片拆掉當備料

我跟你的做法一樣

加熱片壓板是原始設計3孔的,第一維修者剛好沒有3線式加熱片,所以改2線式加熱片+保溫片。

第二維修者剛好沒有2線式加熱片,所以將3線式加熱片保溫線剪斷變成2線式,浪費又不知變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就無法電療了!?

夠本了!!!被電怕了~~~~~~~~~~~

因為詢問阿婆什麼時候開始會電人,回說:很久了!

查看底盤維修註記~111.7.6.H(Heater),表示被電3個月了。

{n_050:}

网友:
非常危險  100%感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都只備三線的 二線的都不備
會問有的壓板只有兩孔ㄚ
不怕不怕 那壓板很好鑽孔 不硬要慢點鑽

那個壓板只是看起來很有份量,一般電鑽配鐵工鑽頭一下子就鑽透了

因為小弟幫人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