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櫻花牌 熱水器 ABS 無水盤 SH-1016R 發出電弧+母火點燃+主火點燃=> 3秒後 主火熄滅

楼主(2022-10-25):
請問前輩大大們:

櫻花牌 熱水器 ABS 無水盤 SH-1016R  整台 功能正常 (放置於1F 測試 功能完全正常)

問題 : 放置於 2F  當開啟 熱水時  點火器 正常 發出電弧 => 母火會點燃 => 主火跟著點燃

=> 3秒後 主火熄滅   => 沒有任何動作 (如 點火器 發出電弧 + 母火點燃 + 主火點燃)

但 整台 拆下 裝於 1F 又 正常運作. 會是 <1> 冷水管 水壓 問題?  <2> 瓦斯管  氣壓 問題?

如果是  <1> 2F 冷水管 水壓 問題 :

                   那一開始 就會   點火器 發出電弧 + 母火點燃 + 主火點燃 => 3秒後 主火熄滅

                   應該不是 水壓 過低?

如果是  <2> 2F 瓦斯管  氣壓 問題?

                     那一開始 就會   點火器 發出電弧 + 母火點燃 + 主火點燃 => 3秒後 主火熄滅

                     應該不是瓦斯管  氣壓  過低?

网友A:
一般熱水器主火能點燃 浸水水壓應該是夠
查看看出水量是不是夠 出水小也會導致主火熄滅

网友B:
瓦斯開關開45度開能否點起?有點懷疑是這顆故障?

网友:
應該是水流傳感器的問題

网友C:
電池電壓檢查或更換
水塔在幾樓或沒水塔,2F龍頭出水濾網清潔檢查、蓮蓬頭軟管暫時拆下,確認是否水壓問題
找公司修理
https://www.sakura.com.tw/lifestyle/detail/22

网友:
換地方安裝!
左熱,右冷。  牆上原配接管 是否配接對。

网友D:
右下角冷水調整閥好拆嗎?

小弟也懷疑是水流傳感器問題,必須先拆了瞭解構造原理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下角冷水調整閥好拆嗎?

小弟也懷疑是水流傳感器問題,必須先拆了瞭解構造原理才好下手 ...

拆裝都不是太難,只是傳感器進水口處,空間較小要有點技巧。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348QpGI5k

這裡有傳感器拆裝法,看起來像是霍爾感應器,如果磁鐵生鏽膨脹或線路插頭氧化會導致訊號強度下降

看沒屋頂的相片,傳感器中間有個葉輪,應該原理跟電解水機進水開關一樣,水流帶動葉輪旋轉,葉輪裡有磁鐵產生磁通量變化,磁通量值經由霍爾感應器送入電腦通知點火

如果葉輪卡卡的轉不太動,就只能用水壓去強迫轉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熱水器主火能點燃 浸水水壓應該是夠
查看看出水量是不是夠 出水小也會導致主火熄滅 ...

sa2086 大大

您說對了

除了(冷水)進水量 水壓 要注意 以外

出水量  出水壓   不夠 出水小也會導致主火熄滅 ====> 就是這個問題 謝謝了

出水端 蓮蓬頭 不要用 加壓的 用普通的 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電壓檢查或更換
水塔在幾樓或沒水塔,2F龍頭出水濾網清潔檢查、蓮蓬頭軟管暫時拆下,確認是否水壓問題

el36 大大

您說對了

出水量  出水壓   不夠 出水小也會導致主火熄滅 ====> 就是這個問題 謝謝了

2F龍頭出水濾網清潔檢查、蓮蓬頭軟管暫時拆下 就有熱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a2086 大大

您說對了

恭喜問題解決!!
以前有上過課,"問題解決" 他有一些邏輯性的探討 "是" 與 "不是"!
這次的問題好像出在"輸出" ,因為輸出量不足,導致輸入量也不足!!
只把二樓熱水器拿到一樓 測試,沒有把一樓的熱水器拿到二樓測試(工程浩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el36 大大

您說對了

如果出水量少到有感,應該樓主也會注意到

這種設計應該是感應葉輪轉速,流量越大轉速越高,如果葉輪卡卡水還是會流出來,可是電腦會誤判沒水流切斷瓦斯避免空燒

請樓主您分解水流傳感器,是否卡水垢或是葉輪磁鐵生鏽膨脹

楼主:
謝謝 changold2大 提醒

分解水流傳感器 => 無卡水垢或是葉輪磁鐵生鏽膨脹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hangold2大 提醒

分解水流傳感器 => 無卡水垢或是葉輪磁鐵生鏽膨脹

辛苦了!以後熱水器直接接冷水管熱水用桶子接就可以測試是否可持續點火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瓦斯開關開45度開能否點起?有點懷疑是這顆故障?

這種元件只要不是瓦斯公司幫你裝的,通常都是沒用的,或許要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