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米掃地機電池拆解分享

楼主(2022-10-25):
家裡的小米掃地機台灣網路X皮購買的,不到半年就掛了! 現象是 掃地時突然就"掛了"! 需要送回充電座才會醒來,掃地到掛點的時間越來越短,懶得送去維修!!
後來就上 X天買電池,沒想到等了一個月都沒到,老婆幫我在 X寶花了400元台幣買回了電池,一裝上去就好了,因此證明的確是電池的問題!!

裝上去沒充電先跑電池容量29%

故障的電池拆解
比亞迪的電池 18650*4個

元件面

電源管理IC BM3451

兩個MOS FET 作為充放電保護

拆解之前量一下各節電壓,明顯的有一節很低(第二節)

大致上把電路畫了出來(參照BM3451)

***** 使用 鋰電池充電器 4.2V 2A 充電第二節 到4.0V 時候電流降到 0.3A,沒有更換電池,只是把它補充電到大致電壓(4.0V)放置一個晚上檢查是否電壓下降自然放電(沒有),然後把電路板裝回去..

使用電工膠布保護

裝回去充飽電試跑!

淘X 買的電池最近常在我的臉書跳出來,露X的賣家我把他取消了!!它的價格是1000元以上...

到目前已經跑了4次了!! 不知道可以使用多久?

平衡充電就是電池上面並一個1K 歐姆的電阻使用MOSFET 當過壓(4.2V)時候導通,等待下一次相同的狀況再來拆電池確認!!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一樣,使用一年多用掃拖模式掃40M2電池都還可以,
倒是過保沒多久雷射頭就壞了,然後不過這台用在我家長型
的地形,不能記憶地圖,不然都會漏掃房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一樣,使用一年多用掃拖模式掃40M2電池都還可以,
倒是過保沒多久雷射頭就壞了,然後不過這台用 ...

光達(光學雷達)故障還可以使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達(光學雷達)故障還可以使用嗎?

不行,我後來是買零件回來換就好了。

网友B:
電池只用4串,ˊ即使沒帶刷子,續航力也短,連帶電池負荷大,壽命也會變短。

看能改2並4串嗎?我標到的趴趴走掃地機,本來是鎳氫電池,全改鋰電池,電池盒空間不足,只能6顆18650,後來挖裡面空位成兩並,每次大約用2小時,不曾用到沒電,電池壽命才會長,保證好用。

网友:
看來房間一都是寶,
要小心Wis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池只用4串,ˊ即使沒帶刷子,續航力也短,連帶電池負荷大,壽命也會變短。

看能改2並4串嗎?我標到的趴趴 ...

請問這樣改鋰電池之後,還可以用原來的充電器嗎? 會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只用4串,ˊ即使沒帶刷子,續航力也短,連帶電池負荷大,壽命也會變短。

看能改2並4串嗎?我標到的趴趴 ...

這電池是3200mA容量,它的特點是掃地機可以記憶行走的路線,以前這樣的空間用 roomba掃地機要掃很久,現在每次都是30幾分鐘就結束了!! 他的行進輪和 roomba 接腳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樣改鋰電池之後,還可以用原來的充電器嗎? 會不會有問題?

個人認為應該可行,因為鋰電池內部有"保護電路"電源管理IC,理想上, 電壓過高或是過低都會切斷電源!!康兄的改裝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我後來是買零件回來換就好了。

感謝答覆,請問 光達價位? 台灣採買還是大陸掏保? 我當初買小米掃地機也是擔心光達故障!!

网友:
好像 不停跳繞道手術  突然心不跳了  直接掏出心臟 10焦,Clea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樣改鋰電池之後,還可以用原來的充電器嗎? 會不會有問題?

一般保護板沒高低壓差鎖死的,應該皆可以,有鎖死功能的,是因為廠商的刻意使然,有的連結構改變也不行,上次改DYSON吸塵器,本來6顆18650,改12顆也是全部充飽才組裝,沒高低壓差的問題,結果不行照樣鎖死,後來用市面上的保護板,成功上陣。

DYSON SV6吸塵器使用心得與電池改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136-1-1.html

補充;瞬間用電不大的機型,如我改的趴趴走,電池數量加倍之後,也可不必用動力型鋰電池,照樣嚇嚇叫,沒問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電池是3200mA容量,它的特點是掃地機可以記憶行走的路線,以前這樣的空間用 roomba掃地機要掃很久,現在每 ...

我的roomba除了行進輪,還有與DYSON吸塵器一樣的刷子 ,刷子滾刷把垃圾漂浮,就更容易吸起來,就是這個設計,才讓產品更好用,你用的小米有嗎?

這樣的話:為了保有原本的功能,只能將就,畢竟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廠商也越來越高明了,生意人講究的是利潤。

掃地機與DYSON吸塵器,我的使用心得;後者較好用,我家女王現在掃地機很少用了,但如果要利用不在場清掃,就一定要掃電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roomba除了行進輪,還有與DYSON吸塵器一樣的刷子 ,刷子滾刷把垃圾漂浮,就更容易吸起來,就是這個設 ...

1.小米有DYSON吸塵器類似的刷子
2.小米機清掃的比較乾淨.

网友:
剛剛仔細看,保護板與主板是分離的,這樣改電池時一併將保護板改了,應該可行,自用較長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答覆,請問 光達價位? 台灣採買還是大陸掏保? 我當初買小米掃地機也是擔心光達故障!! ...

我大概一年前在淘寶買180人民幣,哪時候台灣拍賣網站都還沒有賣,現在台灣拍賣網已經找的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一年前在淘寶買180人民幣,哪時候台灣拍賣網站都還沒有賣,現在台灣拍賣網已經找的到了。 ...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保護板沒高低壓差鎖死的,應該皆可以,有鎖死功能的,是因為廠商的刻意使然,有的連結構改變也不行, ...

感謝康兄分享!!

网友D:
看到這兒,忽然發現,
antlu兄是買了新電池,
也順便修好舊電池,

這樣拆下來備用的那顆,
記得先把電用到單一cell約3.8V,再存放,
3.8V是鋰電的最佳保存電壓,

千萬不可充飽後長期存放,
這樣不用幾個月,鋰電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兒,忽然發現,
antlu兄是買了新電池,
也順便修好舊電池,

JACSON99 大:
  感謝此寶貴經驗,我以前都不知道這一經驗!! 那我要把現有的已經充過電的電池,給他跑一次,這樣就不會過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