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那位會員手上有液壓鉗?

楼主(2022-10-26):
液壓鉗也有人叫油壓鉗,有手壓也有電動或氣壓,不過我看到的多以手壓為主,樣子也很多種,就找一款給大家看看。

▼我比較常見的是壓下方這種六角型的。

▼如果是像下圖從中間壓下去這種就不適合了。

我有兩條25平方的銅線要夾銅管,銅管外徑10mm,內徑7mm,25平方銅線要塞入銅管內徑,需要用液壓鉗夾緊,不知道那位會員有液壓鉗可幫我夾一下?當然我會付費。

网友A:
拿去給空油壓管的店家壓一下也是個選擇,
旱溪邊上有幾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給空油壓管的店家壓一下也是個選擇,
旱溪邊上有幾家.

你知道那裡有在幫人家壓嗎?

网友:
還是混入機電補習班?應該有人開始練習乙室配第三站!

网友B:
搭個車~請問為什麼
"25平方的銅線要夾銅管 要使用用液壓鉗夾緊,而不用中間壓下去這種"
呢?

网友C:
看情形好像跟 點銲筆 壓法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個車~請問為什麼
"25平方的銅線要夾銅管 要使用用液壓鉗夾緊,而不用中間壓下去這種"
呢?

因為壓接品質有差
可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Fgl8c17so
4:15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SnfHhi5x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知道那裡有在幫人家壓嗎?

我可以問一下我配合的廠商,
不過他們家在龍井,
我常看老闆在壓怪手用的那種油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個車~請問為什麼
"25平方的銅線要夾銅管 要使用用液壓鉗夾緊,而不用中間壓下去這種"
呢?

原因7樓 duncan已經幫我回答了,我就不再重複

网友D:
老大您牽了特斯拉嗎,不然怎麼會用到這麼粗的電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情形好像跟 點銲筆 壓法是一樣的

沒錯啊!
25平方的導線若使用國際標的端子,厚度也是差不多3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問一下我配合的廠商,
不過他們家在龍井,
我常看老闆在壓怪手用的那種油壓管. ...

龍井就太遠了,我再找附近的工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您牽了特斯拉嗎,不然怎麼會用到這麼粗的電纜

壓好後再跟大家聊原因,讓大家看看我腦袋是裝了多少豆腐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啊!
25平方的導線若使用國際標的端子,厚度也是差不多3mm了。

國內壓接規格是22平方,但壓22平方的線會使用降一號的14平方端子,

如果是要用22平方端子壓並非不可,只是要用短銅線填補一下空隙,

所以說大大要壓之前 , 要斟酌一下,免得壓下去不是那麼堅實美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國內壓接規格是22平方,但壓22平方的線會使用降一號的14平方端子,

如果是要用22平方端子壓並非不可,只是 ...

所以我也是想讓有經驗的人來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個車~請問為什麼
"25平方的銅線要夾銅管 要使用用液壓鉗夾緊,而不用中間壓下去這種"
呢?

用哪種工具都不重要,壓接只要合乎用電法規就可以了。

光工具,同樣型式壓接,想想難不成只有油壓可用嗎? 哪手動/電動/氣動/動力機械........等就不行或不合法規嗎!

人家有約定(如標案.....等)要用油壓就不用問哪麼多。

如下圖
高用電順熱式電熱水器,使用熱顯影除了ABS加熱器,頭尾加熱與出水溫度較高,還發現電熱棒供電線含結線溫度較高(人家也是合乎法規認證)且使用20年以上,其他電磁接點與電線都沒哪麼明顯。

网友E:
廣德明變壓器 常常見其使用 壓接端子  詢問看看也許有 六角壓接
至於是不是 油壓就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廣德明變壓器 常常見其使用 壓接端子  詢問看看也許有 六角壓接
至於是不是 油壓就不知 ...

我有問過他們也沒有,主要是他們並沒有做很大型的變壓器,大型變壓器的端子才會用液壓鉗,一般比較有可能買的就是有做大型水電工程的人。

网友F:
我有液壓鉗,老大還需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液壓鉗,老大還需要嗎?

請問你住台中嗎?地點大約在那裡?液壓鉗我不是要借用喔!你能幫我夾一下嗎?我可以付費。

网友F:
我住北部,無法幫忙夾只能借你自己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住北部,無法幫忙夾只能借你自己夾

中部有一位會員有一把未使用的液壓鉗可以借我夾,不過我沒有跟他借,因為我想請有使用液壓鉗經驗的人夾。
所以還是謝謝你,下星期忙完我再想其它辦法。

网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6320&pid=972562
這篇12分50秒的地方參考看看
油壓廠商在自由路那邊,應該蠻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