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P8Z77-V LX 設定BIOS中文顯示異常

楼主(2022-10-26):
主機板型號 : P8Z77-V LX
故障情形:原本上電後不跑碼,在jkpigoo大大協助指導下,先量測各供電位置,如下圖
量測記憶體供電
時鐘正常(時鐘是11腳,3.3V正常)
(復位在13.14腳,有0.4V左右,正常)
ME供電(在南僑背面,SC41的第1腳)
CPU核心供電有,這裡是量
電感PL311 1.05V
       PL111 0.89V
       PL112 0.89V
       PL113 0.89V
       PL114 0.89V
電感PL211兩腳都0.03V

量到這裡感覺供電都正常,可是就是開機00不跑碼,後來跟jkpigoo討論後再對CPU供電的MOS管做對地阻值的檢查,都是正常的
      這個問題有點烏龍, 我拿到故障的CPU下去開機(開機沒有嗶嗶聲),換一顆正常的之後,開機有嗶嗶聲,也是不開機,後來把BIOS重燒後可以開了,想說總算找到故障原因,在進入BIOS都設定完之後,重新開機再進BIOS,結果發現時間日期正常,語言卻又變成英文,試了好幾次都一樣
     過程中有發現CPU座中間電容位置有焊油殘留,想說應該是有換過CPU座,清潔後上機,狀況依舊.這部分有大大有其他查修的方向能提供嗎?
     在此先感謝各位大大回覆

補充內容 (2022-11-6 01:04 AM):
想補充請教一個問題,電池座在未裝電池情況下開機(可以開機),正極的電壓正常應該是多少呢?

网友A:
有更換BIOS 試試再重燒嗎
+3V_BAT 線路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更換BIOS 試試再重燒嗎
+3V_BAT 線路檢查看看

BIOS我有重燒舊版的,結果變成每次開機都會提示更換新的CPU,要按F1去BIOS設定
+3V_BAT有量測都是3-3.4V,是正常的
BIOS晶片都是winbond,有拆料版同型號的下去燒錄後開機,狀況一樣
電池座旁的 SR12兩腳都是3V
相關的SD1,第一腳在PSU未上電時為0V,上電後未開機時有+3V ,第二腳未通電時有3V ,第三腳未通電為2.8V,通電後3V

謝謝獅子魚大大
抱歉回覆比較慢

网友B:
我認為還是重新燒錄一些如網友備份出來的BIOS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還是重新燒錄一些如網友備份出來的BIOS試試。

謝謝大大提供方法,我也有試過從正常的相同主板上,交換bios晶片下去測試,狀況依舊

网友C:
换一个新的BIOS芯片,重新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新的BIOS芯片,重新烧录

謝謝大大

楼主:
想補充請教一個問題,電池座在未裝電池情況下開機(可以開機),正極的電壓正常應該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