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H30FD電視無法遙控

楼主(2022-10-26):
這一陣子這台液晶電視的遙控器常常無法遙控電視,但有時候又正常。

用手機照遙控器的發射器,在按按鍵時會有閃光,這是否表示遙控器應該是好的?
壞掉的可能是接收器?

按按鍵影片

网友:
遙控器這樣子閃的機率很大是好的,
或是買一支萬用遙控(型號tv2000)大概150$一隻來做測試

网友:
遙控器能發射 一般大都是好的 壞的機率很小
能拆開電視找到接收版的接收器 有VCC 5V  IR 4.5-5V之間 GND 接地 先量電壓是不是正確
正確後 在量在 IR 跟 GND 2腳上 按遙控器看電壓有無跳動 有跳動先換支遙控器試試 在不行可能基板識別編碼壞了  沒跳動接收器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