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同電鍋15人份 內部配線順序

楼主(2022-10-26):
              請教各位大大
              因導電銅柱需更換(先前使用是正常的)

              1.如圖1.內部有三條線 忘了要接的位置(綠色束帶記號) ?
              2.如圖2.這顆電阻作用?
              3.內部沒有看到保險絲?  (有拆10人份的看 內部構造 有些許不同)

              有勞指點 謝謝

             圖一

               圖二

网友A:
1.如圖1.內部有三條線 忘了要接的位置(綠色束帶記號) ?
回 1. 如下圖 :
右邊紅色框 電熱線一端 單獨接右邊銅柱

左邊黃色框 有 一導線到跳馬開關 一條到保溫片 一條到前面氖燈  三條都接在左邊銅柱

2.如圖2.這顆電阻作用?
回 2. 那顆是100K歐姆電阻 那是氖燈的降壓限流電阻

3.內部沒有看到保險絲?  (有拆10人份的看 內部構造 有些許不同)
回 3. 跟10人份內部構造 都大同小異 查看線路就能清晰 至於保險絲要接也是可以的以保安全

        保險絲跟右邊電熱片那線串聯即可(不可用焊錫接 一定要壓接)

你那跳馬開關的銀接點已經過熱了 會接觸不良 最好換新 下圖紅色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圖1.內部有三條線 忘了要接的位置(綠色束帶記號) ?
回 1. 如下圖 :

謝謝大大指點
另外請教 大同電鍋15人份溫度保險絲
1.要加裝幾度的.240.216.192 ?
2 安裝位置?
3.我這台沒看到原有溫度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指點
另外請教 大同電鍋15人份溫度保險絲
1.要加裝幾度的.240.216.192 ?

早期機種沒有溫度保險絲

左下角玻璃纖維套管包的就是

網路上有賣整組的,包含前後引線,玻璃纖維套管,前後端子,固定鋁片夾

https://shopee.tw/A46-%E7%B6%AD% ... vvbSmhoCfl0QAvD_B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