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 TL-32A600 無法開機(無電源指示燈和背光)

楼主(2022-10-27):
請教各位大能,奇美 TL-32A600 的電源板 輸出腳位定義為何,我上電   量測電壓為
nc和pwr 空接
key0 和1  3.3v
led 0v
IR_in  4.95v
IR_5v   5.06v
還有各路小電壓如圖示
燈管只有18v  是不是要致能再次升壓 ,短接哪幾個腳位呢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