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32A600 無法開機(無電源指示燈和背光)

楼主(2022-10-27):
請教各位大能,奇美 TL-32A600 無法開機,用遙控器也無反應
想請問以下電源板 輸出腳位定義為何,我上電   量測電壓為
1.
nc和pwr 空接
key0 和1  3.3v
led 0v
IR_in  4.95v
IR_5v   5.06v
2.還有各路小電壓如圖示,圖右上燈管只量到18V  是不是要致能再次升壓 ,短接哪幾個腳位呢

网友A:
看起來你的5v待機有起來(量的到),看看led是否亮燈,有亮就壓電視機體內建的按鍵版試試開機
如果有開起來 背光燈條電壓有出來一下就不見,那就可能是背光燈條模組掛了
你現在這樣量到背光有18v就很像是保護動作
先弄一組同款的led燈條接上去那個18v的口,啟動得起來就判斷正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你的5v待機有起來(量的到),看看led是否亮燈,有亮就壓電視機體內建的按鍵版試試開機
如果有開起來 背 ...

感謝回覆,可惜電源指示燈沒亮 按壓電視機的按鍵也無反應,所以我想說是不是要短接 接腳 再次升壓呢?

明天我來借燈條測試儀來試試看,有狀況我再來回報,謝謝你

另外會不會有可能是韌體有問題,需要刷機才行? 要如何刷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可惜電源指示燈沒亮 按壓電視機的按鍵也無反應,所以我想說是不是要短接 接腳 再次升壓呢?

明 ...

正常的板子,只要插電,會亮待機燈號,然後量的到主機板上面的待機電壓(一般都是5v或12v,少數3.3v)
不必強制啟動(強制啟動是改裝類的手法才會用到)
都沒亮指示燈那就是你主板有問題了,強制短接啟動是沒用的
必須要先查主板的周邊,是哪邊供電出問題,導致系統開不起來
有些沒亮燈的case確實韌體重刷會好,但是要有燒錄器!而且eeprom-ic要確認是好的,燒進去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板子,只要插電,會亮待機燈號,然後量的到主機板上面的待機電壓(一般都是5v或12v,少數3.3v)
不必強制 ...

目前測量各電路小電壓 感覺都穩定正常,只有圖示 圈起來的地方電壓1.5V偏低,但感覺是CPU的供電

另外就是主板也沒有送電壓給邏輯板,我快要放棄了  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測量各電路小電壓 感覺都穩定正常,只有圖示 圈起來的地方電壓1.5V偏低,但感覺是CPU的供電

CPU感覺可能5V跟3.3V供電
記憶體 大部分是吃1.8V
沒亮燈你先找一下韌體IC 是哪顆  重燒看看吧 燒錄器我自己是用RT809F

网友:
我今天拿到一台破屏機,AOC 32m3390
機板跟你的一模一樣

网友A:
我量了一下電壓.你圖面上那些電壓都正常的!(待機紅燈時)
確定這些有標得電壓都正常
還有那個燈管18V也是正常的!待機時候18V--點起來的時候39V
那個1.5V我量起來是1.2V(進入源是5V轉換出來的)像是記憶體的供電! 開機才有電壓
你沒開機竟然量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量了一下電壓.你圖面上那些電壓都正常的!(待機紅燈時)
確定這些有標得電壓都正常
還有那個燈管18V也 ...

哇~~ 先謝謝前輩的熱心,這些訊息 對我來說很有用  我真的有量到 不會是燈管吧 但奇怪就是送電就無指示燈 (所以我一開始就懷疑電源板)我一直忘了去測燈管是否好壞  本來丟一旁了  最近又有一點忙  晚點我再拿來測看看

前輩 再次謝謝 你的熱心 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量了一下電壓.你圖面上那些電壓都正常的!(待機紅燈時)
確定這些有標得電壓都正常
還有那個燈管18V也 ...

11/4 再度拿出來查修   這次使用燈管測試儀測量燈管也為正常   更換主板上靠近邏輯板三顆電容 情況依舊一樣

最後我判定 應該 是韌體故障了  無解了   只能宣告放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4 再度拿出來查修   這次使用燈管測試儀測量燈管也為正常   更換主板上靠近邏輯板三顆電容 情況依舊一 ...

別放棄啊!我的W25Q64還沒上岸, 到了後會先燒A500的版本試試, 或許您可請站上網友幫忙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放棄啊!我的W25Q64還沒上岸, 到了後會先燒A500的版本試試, 或許您可請站上網友幫忙燒一下. ...

讚啦  那我等你好消息,如果你成功了 可能還要麻煩你幫忙勒~~~

网友:
引用 楼主:
11/4 再度拿出來查修   這次使用燈管測試儀測量燈管也為正常   更換主板上靠近邏輯板三顆電容 情況依舊一 ...

若最後沒韌體可copy,
也可看一下屏型號, DIY改公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讚啦  那我等你好消息,如果你成功了 可能還要麻煩你幫忙勒~~~

沒問題, 我有多買一顆備用, 如果成功的話順便燒一顆給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先謝謝前輩的熱心,這些訊息 對我來說很有用  我真的有量到 不會是燈管吧 但奇怪就是送電就無指示燈 ...

期待你修好再回報~~
我猜測是韌體程序 或是(韌體ic 、主cpu壞)

网友:
A500型的韌體無法適用在A600型的, 原IC測試讀取有錯誤, 試了兩次情況相同, 所以IC本體應該是損壞.

网友C:
32A600程序.試試看吧

4 MB, 下載次數: 23

563.15 KB, 下載次數: 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A600程序.試試看吧

收到, 非常感謝, 明日作完再回報.

网友B:
感謝chi0338學長的相助, 已成功修復.
akku8n學長請私訊郵寄資料, 小弟將ROM 郵寄給您.

楼主(2022-11-29):
引用 网友B:
感謝chi0338學長的相助, 已成功修復.
akku8n學長請私訊郵寄資料, 小弟將ROM 郵寄給您. ...

謝謝耶  已私訊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A600程序.試試看吧

謝謝這位學長,感恩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