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幫忙這是啥二極體?

楼主(2022-10-27):
這是一台繪圖機的電源板,因2SK2148擊穿導致後級一堆零件損壞,其中有3顆二極體壞了,問了3家電子材料行都說沒看過,外觀標示0249,請大家幫忙解惑?

正面

正面

側面

側面

二級體 1

二級體 1

二級體 2

二級體 2

二級體 3

二級體 3

背面

背面

楼主:
還有2SK2148哪裡買?網上拍賣網站都是對岸的二手貨.

网友:
原廠規格~2SK2148-01 TO-247(N-CH) 600V 12A 0.75Ω 80W

代用規格特性皆比原廠好
場效電晶體 (INFINEON IPW60R330P6 ) TO-247(N-CH) 600V 12A 0.33Ω 93W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21539364713

(INFINEON IPW60R280E6 ) TO-247 (N-CH) 600V 13.8A 0.28Ω 104W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11074647814

至於二極體代用應該更好找,問問題要簡單扼要別人才知怎樣回答,在電路板上直接圈起來所在位置,高手或有經驗者看電路設計走向便可估出耐壓/電流規格來代用,你的例子我看得霧煞煞???

网友:
根據duncan大大提供原廠規格
ERA91-02 (0.5A)  200V / 0.5A/35ns

找到特性更加代用品
FAST (快速二極体) (FUJI ERA92-02 ) DO-41S 200V 1A 35ns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08692205878

FAST 快速二極体 (LITE-ON SF10DG ) DO-41 200V 1A 35ns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5254293490

快速二極体 VISHAY UG1D-E3 DO-41 200V 1A VF<0.95V 25ns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308071003162

网友:
duncan大也太強了,這樣就能知道,佩服。
我猜這小二極體應該是RCD吸收突波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