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NBRL-Gamepad 藍芽配對

楼主(2022-10-27):
網友贈送一支藍芽搖桿NBRL-Gamepad,請問各位大大這支藍芽搖桿要配對時使用組合鍵的方法(A+B)(A+Y)......?

网友A:
網路上的賣家有提供使用資訊,看來像是要安裝 apk,利用程式內建功能新增設備連線。

Bluetooth Controller Android Wireless Game Controller Gamepad for Samsung S1 S2 S3 S4 Note 2

Nibiru (不確定是不是這個apk)

往下捲動網頁就能看到說明

How to use:

Software Installations

Connect your phone or tablet to the Internet. Run the Internet.
To download Nibiru’s client (APK file) from Game site
Setup APK file.
Software Registration

Run Nibiru’s client. Open the registration interface.
Scan qr code registration card (Give as a present)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Or you can purchase the qr code on-line.
Handle Connection Settings

Auto Link
Run Nibiru to the main interface.
Click the device manager button - add a new device - open the handle’s power supply (press the HOME button 2 seconds until the LED flash) – link the device (comp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的賣家有提供使用資訊,看來像是要安裝 apk,利用程式內建功能新增設備連線。

Bluetooth Controller ...

Pucheng0705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