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55I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2-10-27):
SAMPO EM-55I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SAMPO EM-55IT08D

2.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不亮,無法開機(消耗功率9.68W)

3.內部照

4.這類型主機板設計很妙只要上面的降壓IC(3484A)任何一顆故障,就會強制啟動電源板24V輸出,所以實測有24V供應IC701第2腳電源輸入端

5.此時量測第三腳(SW電源轉換輸出端)只有0.35V電壓輸出,所以是這顆EUP3484A故障了

6.IC701負責將DC24V降壓轉換為DC5V給後段電路使用,因為負載大散熱不良所以是常壞零件之一,現在遇到都改降壓模組比較耐用,先用電供供應24V於輸入端,搭配電錶調整為5V輸出。

7.固定好降壓模組正確配線(接地輸出/輸入端是共地偷懶可只接一條),按開機鍵後量測已有5V電壓輸出

8.此時待機電源紅燈亮,這才是正常的待機消耗功率(0.13W)

9.其它EUP3484A IC常壞的也比照辦理
  IC707~24V輸入/12V輸出--->改裝為降壓模組24V輸入/12V輸出
  IC708~12V輸入/5V輸出--->改裝為降壓模組24V輸入/5V輸出
  IC705~12V輸入/1.2V輸出~這顆只供應給記憶體不用換

10.改裝完成

11.完修測試畫面

{n_060:} {n_031:}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感覺上3484A很容易壞的機率高(跟以前的AS15一樣)

网友A:
我有換過降壓模組~
但會過熱~
還要在降壓IC上貼個散熱片~
請問大大您的降壓IC型號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換過降壓模組~
但會過熱~
還要在降壓IC上貼個散熱片~

LM2596S DC-DC 降壓 電源模組 帶電源指示燈 BUCK 3A

發熱是正常的,重點是我還沒遇過這顆IC燒掉過。

還有一分路用一個模組就不怕過熱

网友:
請問一下我有測兩個都有24v輸出另一顆沒有是不是沒有輸出那個故障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