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皇聖 車道鐵捲門遙控器 EF520 遙控機率低

楼主(2022-10-28):
這是一個社區車道鐵捲門遙控器,本來原廠皇聖的那個弄丟了
後來上網找到可以對主機拷貝的遙控機,對著車道主機拷貝就可以正常使用

用了半年也都好好的,不過最近開始成功率不高
以前好的時候大概靠近5-10米按,就可以順利開門
最近則是人下車,把遙控器靠近車道主機大概1米,按了才會開啟
有借別人原廠遙控器,是可以正常5-10米按了就開啟,所以車道主機沒有問題

我的想法是,既然能夠開啟,所以433頻率對的,而且也可以正常送出開啟的編碼
那究竟是什麼電子元件,可以影響作用的遠近呢?不曉得有沒有人修過?

网友:
外行的弱弱想一下
功率不足?
電池不夠電?
版子上有零件漏電?
電阻比標示的大?

网友A:
參考一下,沒試過,不確定有效。

网友:
先換電池看看.我很多客人,99賣場買的電池.常遇到電量不足的'

网友:
有遇過那顆顯示LED是串聯的.LED有問題會影響後面射頻區功作.您要不要試看看?這是我個人經驗.不一定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沒試過,不確定有效。

貼個貼紙這個也太神奇  什麼原理?
貼紙居然可以影響遙控器~~

不過遙控器最難修得我覺得就是看不見
測試一下就要拿去地下室實際按看看,多跑幾次就會有種想要買新的念頭Orz...

网友:
引用 楼主:
貼個貼紙這個也太神奇  什麼原理?
貼紙居然可以影響遙控器~~

>> 貼個貼紙這個也太神奇  什麼原理? ...

什麼原理, 猜一下

影片中有提到,兩個條件(應該說是三個)
1.  遙控器
  可調頻(有可變電容)

2. 含金屬成份
  含金屬成份物品(貼紙,起子,鐵件,...)

* 3. 夠近
  貼紙要貼在"可變電容"附近
  在影片中遙控器上方
  貼在"下方"應該就沒什麼用

可變電容,金屬物靠近會影響"容值"(然後容值,再影響振盪"頻率")...
以上條件缺一不可.
可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bysU2CV6kc

=====================
平時用的遙控器,如果遙控距離愈來愈近
偶而還會"不靈"要多按幾次,八成是沒電
如果忘了換或"突然"不能遙控,手邊沒東西
可以用"鑰匙"(或金屬物)試試看
貼在遙控器 各種角度邊按邊試

註:定頻遙控器的話 不用試,應該沒用

网友B:
幾個可能

1. 5米變1米
  八成是沒電, 如果是有一段時間了且時好時壞(多按幾次)...
維修技能: 開蓋 換電池

2. 按鈕壞了
  一般遙控器應該是 按鈕本身含供電作用
  如果按鈕(按下去)阻值愈大,供電能力愈小...
維修技能: 開蓋 換電池,烙鐵 換按鈕,...

3. 其他
  什麼都有可能
維修技能: 非修好不可(無所不能)
PS: $ 找店家可能比較簡單

註: 圖片看 你的搖控器是固定頻率(有振盪器)

參考 故障維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1jCwKe5ss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個可能

1. 5米變1米

感謝提供詳細的引導和檢修資源

檢測後,沒按的時候電池11.9V,按下去電池變成11.0V

四顆微動開關,按下皆順利導通,阻值0.6歐正常
(板上所有貼片電阻,都等於或小於標示,判定正常)

不過倒是那顆藍色LED有點奇怪,按下去會正常量藍燈,但是電表二極體檔位,順向逆向都沒有反應
我拿了一顆3mm 白光新的LED,用二極體檔位,一樣也是順向逆向都沒有反應
發光二極體不是也是二極體的一種嗎?為什麼順向沒有0.6V之類的反應?

目前只能更換電池再試試看,新的電池可能會有12.多的電壓,可能會有幫助
但是如果真的是電池,11.9v的電壓就變成一米才能啟動也太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詳細的引導和檢修資源

檢測後,沒按的時候電池11.9V,按下去電池變成11.0V

11.9V 按下去變11.0V
基本上,就是沒電(快沒電)...

原本以為(遙控器) 空載-有載 太約是0.1到0.3V差異
想說還是要有依據,剛好手上有一個社區共用停車場遙控器
每年要抽一次 抽中才能停.每年年底/下年度(1/1)開始會換電池
大約用半年會沒什麼電(遙控距離變短及按鈕次數愈來愈多次)

大約兩三個月前換過電池, 剛剛拿出來量電池(要回覆這帖,有數據)
11.3V(空載)-10.8~10.7V(有載) = 約0.5~0.6V

你說你用半年, 11.9V(空載)-11.0V(有載) = 有0.9(約1V)
遙控距離變短(又不是調頻)... 以上都是沒電特徵
想不通 買個電池換一下 困難度在那...

最後 LED 順向電壓(Vf)一般都是2.xV起跳
一般LED 2點多, 高亮度LED可達3V
註: 不同顏色LED也有不同的Vf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9V 按下去變11.0V
基本上,就是沒電(快沒電)...

感謝實驗回覆,調整了我一些觀念
我以為空載要遠小於12v才是沒電(例如8v 9v那類的)
晚點我換顆新電池下去停車場再測試看看距離

補充內容 (2022-10-31 07:15 AM):
換新的電池下去測試,一樣會亮藍燈,但是幾乎還是要直接站在主機正前方不到一米,按個幾次才能順利開門,所以應該還是有零件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9V 按下去變11.0V
基本上,就是沒電(快沒電)...

更換電池後,依舊可以亮燈不能開門
要直接站在主機前面按個幾次才會開門
已經幾乎沒有遙控的功能感覺

能量測的電阻、二極體、三極體、電感都量過了
所以只能猜測是這顆沒有編號的U2有問題

本來買來的時候是空白的,要自己對著主機按按鍵
才會從主機傳資料進來遙控器裡面,才能正常使用
不過我剛剛試著想要重新寫入一次,發現已經無法正常寫入了
因此U2的嫌疑又更重了一些,只是沒有編號,也盡力去努力了~~謝謝大家協助

不死心又拆了另外一組遙控器,這組更早2016買的,還活得好好的
反而這顆故障的是2021買的,很短命
2016這組晶片有類似XP17D的字樣
但是淘寶查XP17D沒有收獲,查詢433+SOP8 看起來也不只一種晶片 ,無從判斷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換電池後,依舊可以亮燈不能開門
要直接站在主機前面按個幾次才會開門
已經幾乎沒有遙控的功能感覺

你有兩個一樣的遙控器!!??

看了 你的簽名...

IC交換 也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兩個一樣的遙控器!!??

看了 你的簽名...

有喔 因為皇聖這家廠商比較特別,他們原廠的遙控器只有自己獨家賣,一顆就要500左右
這種通用型的EF520比較便宜,大概300,回來自己對主機按按鈕就可以使用
之前第一顆買是2016,到現在都還正常服役
後來2021又買了一顆,一顆給摩托車用,一顆給汽車用比較不用拿來拿去
沒想到一年就壞了,才會想說乾脆拆開研究~
目前淘寶找幾顆433 SOP8,等零件到了死馬當活馬醫換上去看看
如果可以跟主機溝通寫入資料,那應該就有機會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換電池後,依舊可以亮燈不能開門
要直接站在主機前面按個幾次才會開門
已經幾乎沒有遙控的功能感覺

銅箔已經出問題了!! 還有買了IC 回來沒有預燒的內容也是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銅箔已經出問題了!! 還有買了IC 回來沒有預燒的內容也是沒用!!

哎呀  那最後一個希望也沒了
如果IC需要有程式,那就只能宣判死刑了
(話說要怎麼知道IC買來是否可以直接用,還是買了沒有用要有原廠預燒程式?)

圖中這顆2016是好的,可能是電池補焊加強,錫油沒有清掉看起來造成誤解了
另外一張圖是2021那顆,是故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電池後,依舊可以亮燈不能開門
要直接站在主機前面按個幾次才會開門
已經幾乎沒有遙控的功能感覺

這種是有編碼的防拷(除非遙控器不計成本硬凹(拷)),端看主機能記憶多少組(寫入配對(又一個TO....加入),直到寫入到爆,請全部更換或重設(或歸零後遙控器在寫入,如多戶會幹死或善後的幹在心裡口難開......)),不如換新,廠商事前幫你依約一次性寫入(到位)主機(一定數量遙控器與適用主機(相當數量的編碼))(還好不貴......只有GGYY的會計較想用到鼠))所以不同機種價位不同,遙控器負責不同編碼,而且製造廠商只負責代工(設計生產),不同原廠商負責不同地區銷售編碼也不同(避免違反商業利益(編碼區段,頻道就算一樣卻永遠對不上無法寫入主機))所以會貼牌原因。

只有找貼牌廠商黃聖,或另行同步換主機與遙控器(或換機種與貼牌廠商),消費性產品沒有維修無意義價值(大家都要生存)。

最多啦低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  那最後一個希望也沒了
如果IC需要有程式,那就只能宣判死刑了
(話說要怎麼知道IC買來是否可以直接 ...

473 47K電阻的銅箔線已經腐蝕,用OK線跳線看看!! 很多因為被電池液腐蝕的補救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換電池後,依舊可以亮燈不能開門
要直接站在主機前面按個幾次才會開門
已經幾乎沒有遙控的功能感覺

參考看看
http://aitendo3.sakura.ne.jp/ait ... 15-HT48R/EV1527.pdf
http://v2.chiptrue.com/upload/fi ... ab07bc2746f9327.pdf

看是否放大部分故障  Q1  marking R25    -->2SC3356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286/ne85633-474677.pdf

好的 跟 壞的 交換試看看

補充內容 (2022-11-2 10:47 AM):
RF 路徑上   L1 , via(貫穿孔) 是否有導通  也會影響放大

网友:
買回來的發射器是已經燒好資料的.並不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看看
http://aitendo3.sakura.ne.jp/aitendo_data/product_img/wireless/315MHz-2012/RX315-HT48R/EV ...

謝謝提供很棒的方向,
L1導通正常,Q25量測沒有短路,從手邊拆了一顆殺肉的R25換上,依舊沒有改善
剩下把u1跟好的機器對調,求一個答案了

補充內容 (2022-11-3 09:46 AM):
打錯字,應該是U2  SOP8封裝的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兩個一樣的遙控器!!??

看了 你的簽名...

為了求一個答案,所以決定把好的遙控器的U2 SOP8晶片拆下來

移植過去後,可以正常遠端開門了,所以確定是晶片故障
但是如同大家所言,只能知道一個答案,沒有晶片的型號,也無法預燒程式,也是判死刑
謝謝收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為了求一個答案,所以決定把好的遙控器的U2 SOP8晶片拆下來

再買兩個回來備用吧!

网友:
請問是用那台機器燒錄遙控器?有照片跟型號可以參考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求一個答案,所以決定把好的遙控器的U2 SOP8晶片拆下來

看看 Microchip HCS200 這顆有沒有相容。

學習式遙控接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買兩個回來備用吧!

誤會了,我沒有買新的U2(sop8晶片)
我是把好的遙控器的U2拆下來裝到壞的那台看看,看看是否真的是U2問題
裝上去就好了,所以證明是U2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為了求一個答案,所以決定把好的遙控器的U2 SOP8晶片拆下來

贊喔, 最終有確認結果,找出問題.

看起來Q1焊過了, 最後一把
有沒有試著U2 IC換回來
是否 又變回原狀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贊喔, 最終有確認結果,找出問題.

看起來Q1焊過了, 最後一把

我把壞掉的那顆Q2,移到好的遙控器上面
第一次按還會亮藍燈,但是快速閃爍的亮,再按第二次就完全沒有藍燈了
量測放大三極體R25已經被擊穿

网友:
可能Q1先故障 然後高電壓至tx pin  導致ic 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壞掉的那顆Q2,移到好的遙控器上面
第一次按還會亮藍燈,但是快速閃爍的亮,再按第二次就完全沒有藍 ...

蝦搞?

完全看不懂寫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