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把厠所的嵌燈 E27 換成 LED

楼主(2022-10-29):
1. 之前買嵌燈LED,今天把厠所燈換了

厠所-LED

厠所-LED

2. 原本是E27 21W 換 LED 15W

厠燈-1

厠燈-1

厠燈-2

厠燈-2

网友:
E27嵌燈拆下來...........小心避免割傷
LED嵌燈拆下來...........小心避免彈簧打傷

网友A:
我也是一兩年把家裡舊的嵌燈換成這種15W LED嵌燈,瓦數更低,亮度卻更高

換完後只覺得相見恨晚

网友B:
如果燈座不換,只換E27接頭的LED燈泡,除了換了更換方便,嵌燈LED與E27接頭的LED燈泡,哪一種LED燈泡比較好。

网友C:
請問 jason680 大 ...

這款15W LED 嵌燈外觀上與包裝紙盒上是否標示Ra演色性?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燈座不換,只換E27接頭的LED燈泡,除了換了更換方便,嵌燈LED與E27接頭的LED燈泡,哪一種LED燈泡比較好 ...

LED省電,但LED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只要散熱有問題,過不了多久就夭折

本來想 LED各種產品已經上市多年,應該都很成熟了...
但前一陣子,這一兩年內,社區把公共的區域的傳統日光燈
都換成E27 LED燈,結果半年左右超過一半都壞了
不知道是剛好買到有問題的,還是其他原因...

扁平式單就空間上來說比E27有更大的散熱空間
光源方向也比較直接
(註:原來的嵌燈E27燈泡(座)方向是水平的)  =<| (不是向下)

另外有人也有提到演色性問題...
所以個人到現在 用於需要閱讀的光源都還是用省電燈泡 沒換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jason680 大 ...

這款15W LED 嵌燈外觀上與包裝紙盒上是否標示Ra演色性?謝謝。 ...

型號: EDRP/15W/840/U/150
演色性 Ra >= 80

(電源)驅動器在LED燈盒內,
外面兩條線直接接110V(全電壓可接220V)

LED 15W規格

LED 15W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兩年把家裡舊的嵌燈換成這種15W LED嵌燈,瓦數更低,亮度卻更高

換完後只覺得相見恨晚 ...

這我公司換了好多個,
最久的用兩年多,
目前都頭好壯壯,
高溼度的環境可以選防水型的,
小弟選用的品牌是亮博士.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號: EDRP/15W/840/U/150
演色性 Ra >= 80

回 jason680 大 ...

謝謝提供資訊,家中大部分還都是以T5為主要照明,所以特別注意照明的演色性。

网友:
15W LED嵌燈,瓦數更低,亮度卻更高,又省電,但不好更換,但耐久度不一定很久,看散熱度好不好,LED的電子零件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