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雜排LED電壓問題詢問

楼主(2022-10-30):
請問一下,目前這支LED電壓輸出只有28V左右,請問是哪個原件損壞導致電壓昇不上80-100V呢?

网友:
猜有led燈珠壞了

楼主:
哈,沒有ㄟ
沒經過LED燈條,只有插電經過主板量測哦

网友A:
我有片跟這很像,
它是buck電路,交流110V轉直流155V,降壓恆流驅動LED,
故障後輸出只剩19V,
全部電容都量了,是好的,
二極體也量了,甚至也替換了,是好的,
連那顆7腳的驅動IC(WS3413D7P),我也去淘寶買來換,
故障依舊,

我看了那驅動IC的datasheet,
一直覺得它典型應用線路接錯(PCB線路和datasheet完全一樣),
無解,最後淘寶買了整組LED驅動板來換,
(這叫"T8,T5 LED恆流鎮流器",淘寶一片台幣不到50元,)

等有空再來用洞洞板重接WS3413D7P線路,驗證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片跟這很像,
它是buck電路,交流110V轉直流155V,降壓恆流驅動LED,
故障後輸出只剩19V,

這個有賣喔,蝦皮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有賣喔,蝦皮有嗎?

恭喜你, 蝦皮也有,
和淘寶價差不大,

https://reurl.cc/aar3Z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 蝦皮也有,
和淘寶價差不大,

看蝦皮上的好像多了一個壓敏電容是不是比較有保護做用

#不知道你有沒有換過那顆黃色四角型那顆或是那顆線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蝦皮上的好像多了一個壓敏電容是不是比較有保護做用

#不知道你有沒有換過那顆黃色四角型那顆或是那顆 ...

藍色那不是壓敏電容,是安規Y電容,
黃色是安規X電容(有測試更換,無效),

線圈是扼流線圈,濾AC,只容DC通過,
(用電表量確認導通,就知道沒壞,這我沒換),

如果你買整組來一個個替換零件,
我也很想知道是甚麼壞,
(7腳IC要注意可能型號不同,接腳不相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片跟這很像,
它是buck電路,交流110V轉直流155V,降壓恆流驅動LED,
故障後輸出只剩19V,

我也兩隻壞掉,led燈珠都好的,就這個恆流板故障
量起來上面電阻、電容都沒故障  中那顆主控是BP2326A
量led端輸出電壓才20v
斷開led一樣20v
我猜是晶片  但是我不想換晶片了 醫科要10$...乾脆直接買恆流模組來換吧  還在物色中
話說這種東西 4尺的白光一隻約150$  壞了丟掉又可惜  修好又還要花錢  哈
附上一些參考資料
有遇到的人可以照這些資料量測

网友C:
之前有跟學姊買過這類LED驅動板
可問問看有沒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跟學姊買過這類LED驅動板
可問問看有沒適用的

不知能否請問學姐一個問題
因為我的是108燈珠22w
現在新的是120燈珠24w
所以驅動板如果都採用24w的不知道可行嗎?
LED會容易損壞嗎?
驅動板好像有分240mA跟300mA
108燈珠能使用300mA的驅動板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能否請問學姐一個問題
因為我的是108燈珠22w
現在新的是120燈珠24w

您要 #tag 學姊 或 私訊問學姊,這樣學姊才知道要回答您
不是 tag 小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要 #tag 學姊 或 私訊問學姊,這樣學姊才知道要回答您
不是 tag 小弟

請問一下,她的ID就叫學姐嗎?如何找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她的ID就叫學姐嗎?如何找她

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927-1-1.html

上帖是 "烏骨雞學姊" 的發文例
該篇板主即是學姊
請聯繫看看

网友D:
何苦為難學姊技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927-1-1.html

好的,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何苦為難學姊技術問題?

因之前有跟學姊買過類似物件
推想
或許有其它適用於樓ˋ主的物件
看能否讓貨暢其流,物盡其用

就單純替學姊推介個資訊而已
沒有想為難的意圖

网友(2022-11-29):
樓主PCB紅色那顆電容的表面是否有破裂?
兩顆圓柱形的電解電容也先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片跟這很像,
它是buck電路,交流110V轉直流155V,降壓恆流驅動LED,
故障後輸出只剩19V,

等你的洞洞板實測了

网友:
有些時候電路問題罪魁禍首就只是一個看起來最不容易的零件故障造成

网友B(2022-12-29):
引用 网友B:
我也兩隻壞掉,led燈珠都好的,就這個恆流板故障
量起來上面電阻、電容都沒故障  中那顆主控是BP2326A
量 ...

補充一下 我的換完BP2362A 就修好了ˊ!!! 後來叫了兩顆來換~~
IC內的DRAIN控制腳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充一下 我的換完BP2362A 就修好了ˊ!!! 後來叫了兩顆來換~~
IC內的DRAIN控制腳損壞

這IC蝦蝦上也有賣嗎?
我目前是買了幾片驅動板回來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IC蝦蝦上也有賣嗎?
我目前是買了幾片驅動板回來換

蝦皮也有,只有那一家在賣(大陸賣家) 服務還不錯 只是貨要等
它的東西價錢我覺得都還可以  東西都沒少寄  很多大陸的都會故意缺寄 遇到好幾次了
https://shopee.tw/haishengwei

楼主(2023-01-29):
引用 网友B:
蝦皮也有,只有那一家在賣(大陸賣家) 服務還不錯 只是貨要等
它的東西價錢我覺得都還可以  東西都沒少寄   ...

請教一下,多腳IC你都用什麼方式跟工具解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多腳IC你都用什麼方式跟工具解焊

dip型的插式晶片,我是用969溫控烙鐵(刀型的嘴) 溫度開400度加錫 一下就解下來了
http://www.goning.com/products/index.php?mode=edit&id=156
sop表面黏著型的晶片,我是用lr858d熱風槍來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