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華為WUAWEI Y6 Pro 泡水不開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22-10-30):
華為WUAWEI Y6 Pro 泡水不開機

收到一台掉水裡剛撈起來的華為手機,己經無電源反應

背面攝像頭鏡面那裡己經有明顯霧氣

使用者說急用,裡面有重要資料,我只能盡量處理看看
拆機後裡面還留有不少水份

拆出主板仔細檢視,所幸送修的早,沒有明顯氧化痕跡
重要IC四邊都有封膠,希望不要有液體滲入

將主板清潔,大致烘烤,量測沒有明顯的短路,可以上電看看

上電後有0.089A的待機電流,明顯偏高,主板存在漏電
嘗試開機數秒後即掉電

這麼小的漏電,只能仰賴熱成像儀,看看能不能找出發熱的地方
還真發現到異常的區域

推測應該是IC底部還殘有液體
上點焊油先試著加焊看看,不行的話就只能重植球了
加熱後果真出現水份沸騰的情況

回焊後再上電,待機電流0.001A

重新組裝,接上充電線,畫面出現了
運氣不錯,以這進水面積及進水量,螢幕居然沒有損壞,這倒令我滿訝異的

開機順利進入系統,功能測試均正常
使用者得知消息後立馬飛奔來取件

网友A:
使用者得知消息後立馬飛奔來取件?
嗯!搞不好裡面有好康的。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進水還有這招可以救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者得知消息後立馬飛奔來取件?
嗯!搞不好裡面有好康的。

做生意的,裡面有廠商和客戶的聯絡資料啦,人家趕著要下訂單

网友B:
記得前輩有交代,晶片上BGA前要過烤箱烤乾,否則熱風下去會爆晶片
上焊油烤晶片請問是水滾乾了就停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前輩有交代,晶片上BGA前要過烤箱烤乾,否則熱風下去會爆晶片
上焊油烤晶片請問是水滾乾了就停吹嗎? ...

上焊油只是想順便回焊芯片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