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R-472CVF 冰箱冷藏室流水殘念維修

楼主(2022-10-31):
老家的23年老冰箱,症狀是冷凍正常,冷藏室會流水

頭號疑犯是冷藏室排水漏斗阻塞

正面

冷藏室下面都是水

1999年大賣場出清買的

電路圖

冷藏室,螺絲全拆就能拉出出風口護罩

出風口,看不到排水漏斗

拆壓縮機護板

箭頭是排水管

用通管器下去通

拉出一些爛泥

通到沒爛泥後組裝,冷藏室還是會有水,看來是排水電熱片掛了

冷凍室

調整器下方2顆螺絲拆掉,拉出調整器總成

背板箭頭處卡筍壓下,拉出背板

導流板2顆螺絲拆掉,拉出導流板

看到蒸發器了

蒸發器還好,除霜電熱管能正常作用,下面排水道一整塊都是冰塊

對照電路圖,排水電熱片應該有2條黑線,傻眼了,怎麼找不到,難道這個是用愛發熱,反而風扇插座前有個空插座

拆開接線盒,看不出哪條線是排水電熱片的,而且找不到排水電熱片電線穿出點,不知從何接起

只好等冰化掉,倒水確定排水管有通,組裝後再看看

楼主:
剛拆時散熱器水盤裡是乾的,灰塵棉絮積了不少,看來這個問題不是最近發生,不過老媽說有症狀才約3個月

韓國電器很多設計思維都不知在想啥,光對線路就很頭痛

最後一張相片重覆刪不掉,請老大幫忙刪,謝謝

楼主:
小弟有找到爆炸圖

LG GR-472.pdf (3.4 MB, 下載次數: 28)

看來排水電熱片是不給拆的

楼主:
小弟有想過風扇插座前的空插座如果跟除霜電熱管並聯,新電熱片電線就接這裡,電熱片直接塞在舊電熱片上,可是LG的特規插頭生不出來也是沒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有想過風扇插座前的空插座如果跟除霜電熱管並聯,新電熱片電線就接這裡,電熱片直接塞在舊電熱片上,可 ...

排水管破了

冷凍室風扇運轉時,凝縮器的高溫將會從水管破掉的的地方被吸入冷凍庫內,
當高溫遇到冷空氣,將會形成冷凝水,冷凝水再遇冷就會結成冰堵住排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水管破了

冷凍室風扇運轉時,凝縮器的高溫將會從水管破掉的的地方被吸入冷凍庫內,

多謝T大,小弟試試剪一段水管代替原有排水管

請問這個問題常見嗎,臺製機就小弟看過的,因為沒有散熱器擋路,水盤會位在這臺上方約10公分處,化霜水就沒經過管子直接滴進水盤中,反而沒聽過有這個症狀發生

這是小弟家的SANYO SR-700,化霜水直接走滑梯進水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拆時散熱器水盤裡是乾的,灰塵棉絮積了不少,看來這個問題不是最近發生,不過老媽說有症狀才約3個月

韓 ...

無法刪除圖片的bug已經解決一段時間了,其實在3小時內都能自行刪除,超過3小時才需要我來刪除。
這次還是我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法刪除圖片的bug已經解決一段時間了,其實在3小時內都能自行刪除,超過3小時才需要我來刪除。
這次還是 ...

多謝老大,小弟刪不掉是因為不知從哪裡刪起,在編輯功能下多出來相片部分看不到相片編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老大,小弟刪不掉是因為不知從哪裡刪起,在編輯功能下多出來相片部分看不到相片編碼 ...

以你的例子是重複上傳兩張相同照片,差別在一張你有插入編輯區,另一張沒有,其實這種情形我也無法辦識是那一張沒有插入編輯區,所以我只能隨意刪一張。
1. 若我刪除的剛好就是你沒插入編輯區那張照片,那問題就解決了。
2. 若我刪除的是你已插入編輯區那張,那我就用沒插入那張照片插入原本的照片位置取代。

网友C:
這種有電熱鋁管的機型~
最好的方式就是拆除電熱鋁管~
改成在蒸發器下面放一根玻璃的電熱管~不用固定~

因為蒸發器下方的排水電熱片~
可能已經老化或故障或沒貼緊底部~
無法將蒸發器下方的排水口結冰化掉~
所以才會有水從冰箱內流出~

總之我遇到就會改成玻璃電熱管~~
不然蒸發器下方三不五時的結冰~~

或者可以去買冷氣排水管防沼氣的~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47145492419
安裝到排水出口~
防止空氣進入~
另外能不能防沼氣不清楚~
冷氣都是裝冷氣排水器來防沼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謝T大,小弟試試剪一段水管代替原有排水管

請問這個問題常見嗎,臺製機就小弟看過的,因為沒有散熱器 ...

三洋通常會在蒸發器下方的玻璃電熱管外掛一支鋁棒~
鋁棒會插進排水口~
防止排水口結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T大,小弟試試剪一段水管代替原有排水管

請問這個問題常見嗎,臺製機就小弟看過的,因為沒有散熱器 ...

很久沒修這一型,記得紅圈處有接一支排水接頭,有逆止作用,
有水流下時因水的重量蓋子會頂開,沒水時蓋子會蓋住

這一型在排水時有遇過水會沿著導水管將水滴在水盤外,
可在導水管出水口處綁一條束線帶(圖中藍色線),束線帶接頭朝下

网友C: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084-1-1.html
參考18樓圖片~就是用來防止空氣進入~裝在17樓大大說的A點~

https://bbs.pigoo.com/thread-51707-1-1.html
參考看看~
有一篇改玻璃電熱管的實例~突然找不到~放棄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有電熱鋁管的機型~
最好的方式就是拆除電熱鋁管~
改成在蒸發器下面放一根玻璃的電熱管~不用固定~

多謝指導,小弟不確定蒸發器下方空間是否足夠裝石英電熱管,而且蒸發器小弟只能上抬約1公分,要抬高約2.5公分才能把蒸發器移出溝槽,不知家電廠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洋通常會在蒸發器下方的玻璃電熱管外掛一支鋁棒~
鋁棒會插進排水口~
防止排水口結冰~

請問有相片嗎,小弟想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沒修這一型,記得紅圈處有接一支排水接頭,有逆止作用,
有水流下時因水的重量蓋子會頂開,沒水時蓋子會 ...

多謝指導,下次清壓縮機風扇時仔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084-1-1.html
參考18樓圖片~就是用來防止空氣進入~裝在17樓大大說的A點~

有一篇改玻璃電熱管的實例,這個太厲害了,小弟卡關在蒸發器移不出溝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篇改玻璃電熱管的實例,這個太厲害了,小弟卡關在蒸發器移不出溝槽 ...

我的是LG GR-482SVF,和你的應該算一樣機型,幾年前冷凍庫也是冰的一蹋糊塗,就自己拆開除冰。

小心往上提,可以把蒸發器移出來

蒸發器往上拉

蒸發器往上拉

小心還是提的起來

小心還是提的起來

排水槽都結冰

結一堆冰

結一堆冰

灌了好久熱水才融化

灌完熱水,也通完水管

灌完熱水,也通完水管

這一個是加熱棒的貼紙嗎?2017年拆的,也忘了有沒有加熱棒在下面。

楼主:
多謝指導,原來蒸發器要拉這麼高才出得來,下次再來試試手氣

您跟小弟一樣,排水電熱片整塊厚厚的冰,材料不貴,豐原一家專賣副廠家電零件的倉庫,1片100元,有長短2種,表面積都一樣,必須買回來自己拆原電熱片插頭來接線

箭頭是化霜加熱管電線

小弟也找不到排水電熱片線接去哪裡

楼主:
如果症狀再出現,小弟想在左下角化霜電熱管綁條銅線伸進排水管,利用銅的導熱性避免排水口被冰塞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症狀再出現,小弟想在左下角化霜電熱管綁條銅線伸進排水管,利用銅的導熱性避免排水口被冰塞住

沒有用

除非你改成玻璃電熱管,這個溫度不夠高

网友:
斷電化冰完後
重新調整冰箱後傾排水坡度
拿一杯定量的水倒入化冰排水溝槽處
然後下方水盤接收排出水,當洩水坡度理想時,出水量接近入水量
如果化冰的排放水都有傾洩乾淨的話,自然不會再次出現結冰堵排水的狀況
根本問題在化冰的排水未完全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指導,原來蒸發器要拉這麼高才出得來,下次再來試試手氣

您跟小弟一樣,排水電熱片整塊厚厚的冰,材料 ...

如前面前輩所說電熱片已經失效或撬開,排水孔才會堵冰

我作法也是一樣直接改電熱管比較沒後續麻煩
溝槽看長度多少就買略短一點回來
因為LG有些機型排水孔會特別深V型,如果買溝槽長度可放但距離排水孔太遠一樣會結冰
意思我也不會說有維修過經驗應該都懂
如果買一樣長的可能電熱管會距離孔洞太遠就一樣會有賭冰問題
反正就是所改電熱管能靠近排水管能多近就多近
原本原廠電熱片要不要拿掉看自己
要乾淨一點全拿掉重貼鋁箔費工
不拿掉原本電熱片一定不能翹起要緊貼溝槽

但謹記一點,改電熱管一定要注意底部斷熱跟延伸上來塑膠與保麗龍都要斷熱

家用冰箱化霜方式就大概兩種
電熱管由下加熱往上或則鋁管跟底部電熱片溝槽排水平均加熱
不管哪兩種原廠斷熱都做得徹底避免被告麻?
但是長久後鋁鉑都會脫落,你改成電熱管就是要加強下面周圍鋁鉑與保麗龍
改的好沒問題改不好燒破塑膠保麗龍還好
還有最終保險絲應該還好吧,就怕萬一那個萬一加上萬一就火燒屋也可能
所以建議要這樣改都是有經驗維修再改,改不好沒斷熱保險絲也放錯位置是滿危險
以前用量好現在用料爛也沒什麼要亂改吧,市場搞那爛修嫌貴不如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