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除濕機(DW-F65HT-W)會閃燈當機-求助

楼主(2022-10-31):
台北已經下雨下到家裡都快發霉了!
家中的除濕機都很認真的工作,
其中的SHARP除濕機(DW-F65HT-W)會莫名閃燈當機

外觀

燈號

狀況描述:
開機一陣子後,
如紅圈的"衣物乾燥" & "2小時"燈號會閃爍,然後除濕機就停下來了,
這時按下停止鍵後再重新開機又可正常運作一陣子,然後又亮燈當機.

想請問大大這會是甚麼元件故障啊?
(說明書已經遺失,求助google搜到的都不是ˋ這款除濕機的說明)
只好求助大大們,先感謝囉~{n_082:}

補充內容 (2022-11-6 08:07 PM):
※感謝 fireway 大大的建議,於11/3換上新的"結霜感溫器",完修,結案

网友A:
沒修過SHARP, 但修過Panasonic,
建議檢查主機板電容是否爆了?

网友B:
最近有濕度測偵的除濕機~
通常都是濕度感測器~
上面的零件氧化~
或者
結霜的感溫器方面出問題~

有修過機型 DW-E13HT-W 就是濕度感測器零件氧化~
跟結霜方面出問題(用一陣子會出現C8)~

网友C:
也是夏普的,什麼都正常,就是除不到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夏普的,什麼都正常,就是除不到水!!

我的SHARP還能除到水,就是需要常常去重開機(有時半小時,有時1個多小時,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修過SHARP, 但修過Panasonic,
建議檢查主機板電容是否爆了?

找時間拆開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濕度測偵的除濕機~
通常都是濕度感測器~
上面的零件氧化~

請問若是"濕度感測器"掛了,零件買的到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若是"濕度感測器"掛了,零件買的到嗎?

不清楚買不買得到~
通常都是貼片電阻跟電容氧化~
或者電線接頭金屬氧化~
就把線焊接在電路版上~

不過用一用就出故障~
應該都是結霜感測方面出問題~
電容或NTC溫度感測器~
我修那台出現C8的~
就給它用10K的電阻替代NTC溫度感測器來測試~~
沒再出問題就再換個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是夏普的,什麼都正常,就是除不到水!!

除濕機 無法除水
1. 壓縮機沒啟動
2. 漏冷媒
3. 查看散熱排 有無溫度
4. 冷凝排髒了 風量循環效果差
5. 過濾網髒了 風量循環效果差

网友:
請您參考小弟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96-1-1.html

上沒屋頂買料,關鍵字 濕敏電阻或HR202,原濕敏電阻不要丟掉,有的濕敏電阻模組裡有溫度電阻,如果掛的是溫度電阻不要換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除濕機 無法除水
1. 壓縮機沒啟動
2. 漏冷媒

除濕機 無法除水
1. 壓縮機沒啟動 ----有啟動,有電流
2. 漏冷媒 ---- 不瞭解怎麼處理與判斷
3. 查看散熱排 有無溫度  ---- 常溫
4. 冷凝排髒了 風量循環效果差---- 風量很好
5. 過濾網髒了 風量循環效果差----  風量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濕機 無法除水
1. 壓縮機沒啟動 ----有啟動,有電流
2. 漏冷媒 ---- 不瞭解怎麼處理與判斷

3. 查看散熱排 有無溫度  ---- 常溫

常溫  就是漏冷媒了
查看壓縮機全部進出的銅管 注意接頭處  乾燥劑進出口 有無濕濕的情形

漏冷媒 自己處理 所需工具
冷媒 燒焊工具 氮氣 抽真空機 高低壓表 工藝口(灌冷媒用) 冷媒偵測器或泡泡水 冷媒定量填充器

方法 :
將銅管封口剪開放掉剩餘冷媒與氣體
燒焊上工藝口
接上高壓表灌入氮氣約350PSI 抓漏點
打開高壓表放氣 燒焊漏點處
再灌入氮氣 約350PSI 站壓約2小時 看有無降壓 有降壓還有漏點 再處理完整
沒漏了 冷媒定量填充器接上冷媒 低壓表 做冷媒定量充填到適定量
5-10分鐘摸散熱排 應該會熱了
拆掉低壓表
工藝口 要不要封口 看自己意願
組裝 完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 查看散熱排 有無溫度  ---- 常溫

常溫  就是漏冷媒了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小弟我放棄了!! 因為我連"工藝口"是甚麼都不知道,其他工具更是沒有!! 就送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小弟我放棄了!! 因為我連"工藝口"是甚麼都不知道,其他工具更是沒有!! 就送人了! ...

工藝口 應該是 對岸用語習慣  (工藝: 加工處理技術  粉末冶金工藝   金屬面板髮絲紋工藝  )

冷凍空調  用於觀察 Hi/Lo 壓力  增補冷媒 的接口
例如 汽車空調 已經作成制式接口  並保留 (接口上有Hi/Lo 字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小弟我放棄了!! 因為我連"工藝口"是甚麼都不知道,其他工具更是沒有!! 就送人了! ...

您的症狀是壓縮機停機,小弟覺得冷媒系統應該是好的,問題點在控制系統的可能性比較高

楼主:
回報最新狀況

先感謝 fireway 大大的建議往"濕度感測器"或是"結霜感溫器"方面查
而我是先從簡單容易下手的"結霜感溫器"查,
舊的量出來是10K
新的也是10K
新舊對照一下

※換上新的後,除一整個下午,也除滿1桶水都沒再當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除濕機 無法除水
1. 壓縮機沒啟動 ----有啟動,有電流
2. 漏冷媒 ---- 不瞭解怎麼處理與判斷

1. 壓縮機沒啟動 ----有啟動,有電流?

Q:是有用勾表單獨量壓縮機電流嗎?
或只看整機電流?
我有修過panasonic除濕機,
濕敏電阻故障,壓縮機不啟動,

開啟除濕時,以為有動作,
實際上只有風扇在動,壓縮機沒動,
(若仔細聽,壓縮機啟動時,會有一種"登~~~"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最新狀況

先感謝 fireway 大大的建議往"濕度感測器"或是"結霜感溫器"方面查

NTC感溫器故障有很多是卡在常溫下的相對應阻值,
測量時建議將感溫器放入冰水中測量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壓縮機沒啟動 ----有啟動,有電流?

Q:是有用勾表單獨量壓縮機電流嗎?

壓縮機有動作,因為他的震動裝況不同,風扇耗電小約10~20W ,壓縮機耗電超過100瓦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藝口 應該是 對岸用語習慣  (工藝: 加工處理技術  粉末冶金工藝   金屬面板髮絲紋工藝  )

冷凍空調   ...

西蒙大:
   冷凍空調真是一門大學問!! 可能是為了成本關係,除濕機都是直接焊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買不買得到~
通常都是貼片電阻跟電容氧化~
或者電線接頭金屬氧化~

fireway大:
  關於版主PO文"
狀況描述:
{開機一陣子後,如紅圈的"衣物乾燥" & "2小時"燈號會閃爍,然後除濕機就停下來了,
這時按下停止鍵後再重新開機又可正常運作一陣子,然後又亮燈當機.}
---------> 結果是結霜感測出問題!!

===> 我家裡有一台 東元變頻冷氣機,一開機會有冷氣,但沒多久冷氣風扇就不轉,室內機也就剩下送風了,這情形會不會可能也是這"結霜感溫器"在搞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ireway大:
  關於版主PO文"
狀況描述:

變頻冷氣很難搞....
我也在學習中....
還沒有成功修復過一台~
沒有經驗~
修變頻冷氣~
主要是查看故障燈或故障碼~
就能比較知道那裡出問題~

難就難在無法查詢故障碼所代表的故障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變頻冷氣很難搞....
我也在學習中....
還沒有成功修復過一台~

感謝你!!
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8)溫度傳感器電路

溫度傳感器電路是空調器控制電路的輸入電路部分,室外溫度傳感器是用來檢測室外環境溫度、系統的盤管溫度、壓縮機的排氣溫度的。通過對不同傳感器的感應,將不同點的溫度轉換成電信號並傳遞給微處理器進行處理。經過微處理器的處理,再輸出相應的控制信號至執行電路,以調整空調器的工作。

溫度傳感器電路在空調器控制方面非常重要,如傳感器本身或者相關電阻出現異常,就可能導致空調器溫度檢測不準,導致空調器的開關機時間及各種保護有一定的誤差。此時可以用萬用表電阻擋測量一下分壓電阻和傳感器的阻值,如電阻值不在正常範圍內,應該馬上進行更換。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digital/peoomoe.html

我想這有可能出問題在我的冷氣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