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P EliteONE 800 G1 AIO PC 無電源反應,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22-10-31):
HP EliteONE 800 G1 AIO PC 無電源反應,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客戶搬來一台HP AIO 一體式電腦主機,說是無電源反應,不過電
型號HP EliteONE 800 G1
插電沒有待機
拆機檢視,內部大致清潔一下,目視沒有明顯故障元件
電源供應器沒有19V輸出,那問題就出在這裡囉
本來想直接向在HP銷售中心上班的朋友買顆良品來換
結果居然跟我說沒有良品
只好苦命自己修了
電源供應器型號D12-200P2A 輸出19.5V 10.26A
拆機,沒有燒焦或進液的痕跡
保險絲己斷路
450V大電容短路,MOSFET也擊穿了
MOSFET TF15S60 (600V 15A)兩顆擊穿短路
以GPT18N50DG代換 (500V 18A)
更換後上電,輸出19.4V
但裝機時發現推不動負載,一次側有打嗝聲,大電容電壓260V~300V跳動

檢查一次側的電阻元件都沒有異常
更換450V 150uF電容,電壓就正常了
順利完修,可以準備交機了

网友A:
難得450V大電容也會短路~

更換450V 150uF電容,電壓就正常了

請問EdwardHsu123大大 換完大電容,電壓正常是穩定不跳動了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得450V大電容也會短路~

其實大電容沒有短路,拆下來量容值/阻值也是在正常範圍內
但我己經把一次側區域電阻都量好幾輪了,也沒有阻值異常的
電源管理IC也換過了
最後最後才想說換看看大電容,先交機,看過陣子會不會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難得450V大電容也會短路~

他量到大電容短路  是因為當下大電容還連接在PCB上被已經短路MOSFET 影響量測

大電容電壓260V~300V跳動
1.要麼PFC 限流出事 要給不給
2.要麼電容容量缺失 大佬過氣江湖場面HOLD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量到大電容短路  是因為當下大電容還連接在PCB上被已經短路MOSFET 影響量測

大電容電壓260V~300V跳動  ...

會提出這個大電容電壓跳動疑問是因為,幾天前測量要開不開機的ATX Power。

待機沒問題約160V,正常開機大電容電壓就跳動最高達380V。

然後就被我晾在旁邊休息~

网友C:
E大好功力,修POWER一直是小弟罩門,小弟的話大概就改用外接筆電 19V POW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大好功力,修POWER一直是小弟罩門,小弟的話大概就改用外接筆電 19V POWER了

電壓跳動這問題也讓我搞很久
檢流電阻/啟動電阻/電源IC 反覆量了好多遍
大電容拆下量也沒有明顯的容量缺失
看電路圖/查案例看半天,明明沒幾顆零件卻一直找不到故障點
一顆良品power也不貴,本來要放棄了
再多換一顆電容試試,結果就正常了,應該算矇到的
別返修就行

网友:
E大 這種情況N9以前我也曾碰過
當初也沒想到是電容有問題
可是沒轍 該換的主動元件都換了
只好試看看 沒想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