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22吋多媒體液晶顯示器(N5221) 燒毀零件問題

楼主(2022-10-31):
請問一下Q8燒毀零件為何?
有其他替代的零件嗎?

主板燒毀零件Q8

网友A:
从电路看,你这个坏的Q8应是主板供给逻辑板电压的P沟道场效管;

如找不到原型号零件,可用其他的来替代;

如丝印AILA——即AO3401,4.2A/30V,这颗应该可以代换。

但代换前要查明烧坏原因,是否供电高了或逻辑板那边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看,你这个坏的Q8应是主板供给逻辑板电压的P沟道场效管;

如找不到原型号零件,可用其他的来替代;

感謝大大的回覆,目前主板已更換替代零件,可以觀看電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