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55NT15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2-11-01):
SAMPO EM-55NT15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SAMPO EM-55NT15D

2.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有亮,但是無法開機(消耗功率10.34W)

3.內部照

4.電源板

5.LED背光驅動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主機板

9.這類型主機板設計很妙只要上面的降壓IC(EUP3484A)任何一顆故障,就會強制啟動電源板24V輸出,所以實測有24V供應IC701第2腳電源輸入端

10.此時量測第三腳(SW電源轉換輸出端)只有0.02V電壓輸出,所以是這顆EUP3484A故障了

11.固定事先準備好的降壓模組正確配線,按開機鍵後量測已有5V電壓輸出
  其它EUP3484A IC常壞的也比照辦理
  IC705~24V輸入/12V輸出--->改裝為降壓模組24V輸入/12V輸出
  IC706~12V輸入/1.2V輸出--->這顆只供應給記憶體不用換

12.改裝完成待機電源紅燈亮,這才是正常的待機消耗功率(0.4W)

13.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請問因為3484太容易壞所以直接用降壓模組代替嗎?
不然為什麼不直接換掉就好?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